垂直起降 双出轴倾转舵机 减小阻的 改装

楼主(2019-03-12):
结构牢靠,减小风阻

整体安装

倾转舵盘

网友A:
用的是什么飞控啊?k大的吗?谢谢。

网友B:
这个舵机怎么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舵机怎么买。

【垂直起降 双出轴舵机】https://m.tb.cn/h.3xPh8ur?sm=b7b2bf 点击链接,再选择浏览器咑閞;或復·制这段描述¥4BgsbwNVFj1¥后到淘寳[来自超级会员的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是什么飞控啊?k大的吗?谢谢。

对呀

网友:
对,就应该 配合这种 舵机臂 。干得不错 。

网友:
这是个神奇的舵机

网友A:
问一下楼主喽,考虑买你家的垂直转换舵机,同时也请你推荐一款比较稳定成熟的PiX飞控,手头有大胖子和iOs飞机,您建议用哪一款好呢?不考虑载重量,银子有限,纯粹玩!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一下楼主喽,考虑买你家的垂直转换舵机,同时也请你推荐一款比较稳定成熟的PiX飞控,手头有大胖子和iOs飞 ...

我用的是 雷讯v5  目前都是调试问题  还没出现过失控

网友A:
用的哪一款软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哪一款软件啊?

ardupilot 固件

网友A:
插件也是在不断更新吧?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件也是在不断更新吧?谢谢指点!

一边用一边改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边用一边改

是这个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