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伺服电机调速

楼主(2019-03-12):
交流伺服电机能用PWM调速吗?

网友A:
可以,还可以用一个电位器调速。位置模式外加脉冲控制速度。速度模式用一个电位器就可以调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还可以用一个电位器调速。位置模式外加脉冲控制速度。速度模式用一个电位器就可以调速。

伺服电机驱动器说明书仔细看了。你说的没错。用电位器调速是0-10V模拟电压。适合速度模式和转矩模式。位置模式正弦波脉冲。唯独没有看到脉宽调制这个说法。是不是说明书漏掉了这个方法?如果是某一种产品漏掉了。不可能所有品牌的说明书都漏掉吧?这个问题值得探讨。请大师们各抒己见。谢谢!

网友B:
PWM信号加一个电容是不是就是一个模拟电压信号?

网友:
位置 和速度模式共用,pwm没用

网友:
直接位置 和速度模式共用,pmw没用

网友C:
这个是交流伺服电机嘛?

网友A:
引用 楼主:
伺服电机驱动器说明书仔细看了。你说的没错。用电位器调速是0-10V模拟电压。适合速度模式和转矩模式。位 ...

你干嘛要用脉宽调制?那是驱动器里面的事,跟你没关系。你着只要输入模拟电压,或是速度脉冲信号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交流伺服电机嘛?

看尾部不像伺服电机。伺服电机尾部有编码器。有光电式和旋转变压器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PWM信号加一个电容是不是就是一个模拟电压信号?

取得模拟电压的方式不同。输出的波形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干嘛要用脉宽调制?那是驱动器里面的事,跟你没关系。你着只要输入模拟电压,或是速度脉冲信号就行了。 ...

不是我要用那种方式。是接口板需要什么方式。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我要用那种方式。是接口板需要什么方式。

OK ,MACH3的接口板上就有这个接口,能控制步进电机的接口上都有这个接口。MACH3资料怎么传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干嘛要用脉宽调制?那是驱动器里面的事,跟你没关系。你着只要输入模拟电压,或是速度脉冲信号就行了。 ...

我理解的是伺服驱动器需要的是平滑的0-10V直流电压。而接口板能提供的是脉冲调宽电压。由于两种电压的波形不同。需要考虑的是PWM形式是否适合伺服驱动器的需要(合适不合适)?不是我非得要用PWM形式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OK ,MACH3的接口板上就有这个接口,能控制步进电机的接口上都有这个接口。MACH3资料怎么传给你?

谢谢朋友。可以传到我的QQ邮箱:593319740@qq.com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朋友。可以传到我的QQ邮箱:593319740@qq.com

看图片,看第八条。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图片,看第八条。

传过去了。

网友D:
没有见过有PWM调速的伺服驱动器,有这种接口的变频器也少之又少,反而直流驱动器倒是有PWM接口,我猜想的原因是控制的直接性,毕竟交流电机是不能简单地通过PWM占空比就可以调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见过有PWM调速的伺服驱动器,有这种接口的变频器也少之又少,反而直流驱动器倒是有PWM接口,我猜想的原 ...

赞成楼上朋友说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赞成楼上朋友说法。

其实就是脉冲输入。这个信号在这里不是改变脉宽,是改变脉冲频率调速。

网友:
可以用Mach3控制卡的pwm对伺服电机调速,没问题,你要把伺服电机做主轴可以用这种速度方式,也可以用位置方式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图片,看第八条。

第六条0-10V输出

网友A:
可以的。我都用过。MACH3需要设置一下。我用MACH3觉得挺好,这卡现在才20多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我都用过。MACH3需要设置一下。我用MACH3觉得挺好,这卡现在才20多元。

我测量了0-10V端口。打开电脑,接口板接通电源0-10V端口就有9.7V电压。怎么控制他从0开始至10V?这样一接通电源就9.7V伺服电机是不是直接高速运转了?还是我的接口板有问题?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图片,看第八条。

这第8条说的电主轴是用变频器驱动地。当然可以用。

楼主:
弄明白一点了。设置成速度模式。可以由程序控制。例如M3,S300,S800,S1200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