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ET12

楼主(2019-03-12):
  最近入手天地飞ET12,搞了个433增程器,输入输出是两根针脚的,每有说明书,哪位大神帮你接受下,如何连接接线。

网友:
老切糕,接收机是8通道pwm输入的,最下一排地线,最上一排信号。发射机可以pwm输入,也可以ppm输入,把上下盖打开,便可以看到里面针脚和针脚的标注。对频和失控保护与目前的新切糕差不多,可浏览下新切糕说明。记得上电之前拧上发射天线!

网友:
干脆好人做到底吧

楼主:
我这个433是两根针脚的。我拆开开过了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433是两根针脚的。我拆开开过了是这样的

什么叫两根针脚,说话说清楚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433是两根针脚的。我拆开开过了是这样的

如果是两排按这个接。到切糕群里去下载这个说明书。

楼主:
就是这样的。

楼主:
我怎么没有找到啊,麻烦你给我个链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