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新一个老台钻学习腻子油漆工

楼主(2019-03-12):
原子灰不好搞,刮了两边断断续续做了很长时间

网友A:
老当益壮 好东西 老货做工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当益壮 好东西 老货做工好些

这个老钻用的不多只是油漆爆了,但是翻新费时费力费钱,只是想练练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老钻用的不多只是油漆爆了,但是翻新费时费力费钱,只是想练练手。

动手是个乐趣,原子灰搞起来要命

楼主:
底漆已喷过等它干透打磨一下再喷面漆,腻子做的不是很好,喷过底漆后就明显看出来了

网友B:
用的环氧底漆吧,不满意的地方可以再补原子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的环氧底漆吧,不满意的地方可以再补原子灰。

再简单打磨一下吧,太费劲了,这样应该比原厂的要好一点了,原厂用的红灰 一碰就掉

网友C:
拐角腻子用橡皮刮子刮会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拐角腻子用橡皮刮子刮会好点

用过不好用,弯太急还不如有手指头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过不好用,弯太急还不如有手指头呢

那就搞点稀释剂把腻子调稀拿刷子刷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搞点稀释剂把腻子调稀拿刷子刷

这个方法应该对窄小弯角处好用,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再简单打磨一下吧,太费劲了,这样应该比原厂的要好一点了,原厂用的红灰 一碰就掉

想问下原来的腻子都彻底清干净了吗?我也计划修补一台钻床,怕弄不干净原底漆和腻子,上新的腻子、底漆会不会产生化学反应(互咬)?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问下原来的腻子都彻底清干净了吗?我也计划修补一台钻床,怕弄不干净原底漆和腻子,上新的腻子、底漆会 ...

最好彻底清除原漆,不彻底也可以,原漆上一层腻子就可以了

网友:
动手是个乐趣

楼主:
两边底漆四遍面漆买的油漆都用上了,

楼主:
通过翻新这个台钻,对油漆和腻子有了一点粗浅的认识,腻子是最关键的,腻子要做的光滑要有很好的手感,油漆相对简单一些,喷枪要好一点,环境最好无尘,但是无尘是很难做到的,上述每一个环节出了问题就会导致不完美。

楼主:
再就是使用什么油漆,机床设备使用中会有很多油和酸性碱性的液体,油漆一定要耐油耐酸碱,很早以前用过自喷漆,虽然很方便使用但是很容易脱落,也用过醇酸油漆,醇酸油漆不耐酸碱,用过一段时间后油漆也会脱落,这一次用的氟碳漆,用时间证明它的效果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好彻底清除原漆,不彻底也可以,原漆上一层腻子就可以了

两种油漆只要不起反应就好。以前遇到过,反应起来前面白干全是小泡。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就是使用什么油漆,机床设备使用中会有很多油和酸性碱性的液体,油漆一定要耐油耐酸碱,很早以前用过自喷 ...

向有经验的师傅学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通过翻新这个台钻,对油漆和腻子有了一点粗浅的认识,腻子是最关键的,腻子要做的光滑要有很好的手感,油漆 ...

翻新的很不错的,颜色也选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