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3D设置和练习教程

楼主(2019-03-12):
我一直没搞懂3D在控上是怎么设置的,请教那位朋友指导一下,万分感谢!我的控是福特吧10CG。

网友A:
首先,螺距曲线是一条斜线,-100%~+100%,对应的大桨螺距一般是-12°~+12°,
其次,电调或陀螺仪开启定速模式,油门曲线是一条水平的直线,比如80%
最后,设置好熄火开关,一打熄火开关,就关闭油门输出。
其他设置和飞航线一样,可以把陀螺仪的敏捷agility的值调高一些,比如90~100,让飞机翻滚速度变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螺距曲线是一条斜线,-100%~+100%,对应的大桨螺距一般是-12°~+12°,
其次,电调或陀螺仪开启定速 ...

谢谢你,那么倒飞和钟摆的反浆是是怎么设置的呢?

网友:
螺距负值就是反桨啰!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那么倒飞和钟摆的反浆是是怎么设置的呢?

就是这个设置了。
建议还是先玩一下模拟器。

网友B:
我遥控器用18**,中文的,自定义开关,一键倒飞,一键钟摆,一键自旋翻,一键飓风等等等等。还有一键油王等高手的套路动作,但要付费,太贵买不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遥控器用18**,中文的,自定义开关,一键倒飞,一键钟摆,一键自旋翻,一键飓风等等等等。还有一键油王等 ...

别忽悠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遥控器用18**,中文的,自定义开关,一键倒飞,一键钟摆,一键自旋翻,一键飓风等等等等。还有一键油王等 ...

一键开启大神模式

网友:
最终是一键退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