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攒机Mark2 KHX5优雅两款5寸机架,拿不定主义啦!

楼主(2019-03-12):
我应该选哪款机架?大神们帮我推荐一下。

网友A:
这两天正在装一架山寨公鸡,正版钛合金装不起,铝合金也不错,价格才正版的五分之一。

网友:
有金属那个好看,不过是不是太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两天正在装一架山寨公鸡,正版钛合金装不起,铝合金也不错,价格才正版的五分之一。

能私信个连接吗

网友C:
mark2吧elegant电调飞控是反装的 走线布局有点麻烦

网友:
这两个都可以,不过优雅走线有点麻烦,其他的看颜值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私信个连接吗

马云家关键字就是“公鸡5寸6寸7寸”,6寸也就122克,轴距253mm。

对了,随机配的螺丝都不要使用,太软,容易滑牙,我用自己买的内六角螺丝替换。

网友D(2019-08-12):
引用 网友C:
mark2吧elegant电调飞控是反装的 走线布局有点麻烦

请问mark2与mark4该如何选择?个人感觉mark4的机臂连接结构不如mark2耐炸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mark2与mark4该如何选择?个人感觉mark4的机臂连接结构不如mark2耐炸

耐炸程度差不多的,看你个人喜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