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木有大神可以修凤凰90A电调呀

楼主(2019-03-12):
电调放了很久没用,拿出来用时无法正常启动电机
启动时电机咯吱咯吱的就是不转,就像是缺相那种感觉,油门曲线调参都没问题,也不是缺相

有木有大神帮帮分析一下??

网友A:
用手帮一下,能不能起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手帮一下,能不能起转

不可以的

网友B:
缺相,检查mos 和二极管

网友C:
肯定mos管坏了,换了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缺相,检查mos 和二极管

打开外壳散热板看mos管外观是好的,二极管就不清楚了,电调BEC输出也正常,大神会搞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肯定mos管坏了,换了就好。

拆开看mos管外观是没问题的,大神能搞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开外壳散热板看mos管外观是好的,二极管就不清楚了,电调BEC输出也正常,大神会搞不?

看外观不行,焊接工艺使用活性成分助焊剂时时间长了会腐蚀电路(氯离子)使用万能表仔细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