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油机风门问题

楼主(2019-03-12):
汽油
发动机
,冷车启动,先闭风门,拉出爆音,然后打开风门,继续拉,着车,然后听说着车状态不能关闭风门,这个应该是正常方法步骤,风门关闭是起到增大混合气浓度的作用
问题来了,摩托车的发动机冷车启动也是一样的,但是着车后为啥是关闭风门?
按照模型发动机化油器的结构,关闭风门后空气流路都堵住了,导致进气不足,所以着车后不能关闭风门,不知道说的对不对,那摩托车的为啥要求着车后关上呢?
还请高人帮忙解释一下其中的原由

网友A:
一个道理,只是很多人理解为摩托车打开控制风门的开关,其实就是关闭风门

网友B:
这就是用语不规范的结果。
你说的打开风门=启用阻风门装置=减小进气道截面积=加浓混合气
你说的关上门风=复位阻风门装置=加大进气道截面积=正常怠速混合气

楼主:
原来如此,受教受教!多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