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你们飞3d机各个舵面调成几度?

楼主(2019-03-12):
70e或者30cc这样

网友A:
副翼35   升降50  方向40

网友A:
70e   翼展1520      30cc翼展1850   差太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70e   翼展1520      30cc翼展1850   差太多吧?

是55cc 2米2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副翼35   升降50  方向40

有设置大小舵吗?

网友A:
2200翼展飞机没飞过啊。可以从副翼30  方向30  升降40  慢慢习惯再加大。可以设置大小舵  带曲线    设置个开关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00翼展飞机没飞过啊。可以从副翼30  方向30  升降40  慢慢习惯再加大。可以设置大小舵  带曲线    设置 ...

好的的

网友B:
飞机硬件上能设的最大值,其它的就是手上功夫了。
不熟悉时设小点,熟悉后逐渐加到最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飞机硬件上能设的最大值,其它的就是手上功夫了。
不熟悉时设小点,熟悉后逐渐加到最大。

和我的习惯一样,舵量就是舵面能达到的最大值

网友:
觉得8楼有道理,
舵量越大,越有效果,就看自能接受多大的舵效

网友:
新手的时候都觉得有必要设置大小舵,我曾经设置成100%、75%、50%。实践证明没什么屌用。

网友:
按各个人手感,适合自己的才是真。

网友:
角度没有固定参数,按自己飞行习惯和机型各舵面设置比例都不同

网友:
刚玩3D时每台机子必设三个模式,起降(小舵),蛇滚,吊机(大舵),现在小舵模式依然有但基本用不上,蛇滚模式通飞,个别情况切大舵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