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8充电烧了!

楼主(2019-03-12):
有谁知道308里这个元件是什么型号不?

网友:
说说经过,目前2个用的少没事

网友:
三端稳压管, 具体型号看下管子上的刻字

网友A:
应该是场效应管,负责升压或者降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场效应管,负责升压或者降压的

嗯嗯  是场效应管  f3205z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场效应管,负责升压或者降压的

上面这个p404d是什么意思?

网友A:
那是零件批次的编号,这个无所谓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零件批次的编号,这个无所谓

哦哦  那我就可以直接买了!

网友B:
什么原因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原因引起的?

应该是短路引起的!

网友:
你这样修是不行滴,图一右上角那一片的铜箔都糊了,你只换管子,到头来只能造成更大的损失。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返厂怎么反?地址在哪?

tb上联系鹰王模型,你说你的坏了,希望能帮助返厂维修。厂家只接受销售商提供的返厂,不支持个人。即使你不是在鹰王模型购买的,他也会帮你的,而且很周到。

网友:
鹰王好像也在论坛,名字好像也叫鹰王

网友D:
308怎么那么脆弱

楼主:
引用 网友C:
tb上联系鹰王模型,你说你的坏了,希望能帮助返厂维修。厂家只接受销售商提供的返厂,不支持个人。即使你 ...

楼主:
引用 网友D:
308怎么那么脆弱

不是308脆弱  是我操作不当  导致短路时间太长才烧坏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是308脆弱  是我操作不当  导致短路时间太长才烧坏的!

经常见308出事,正常操作怎么会短路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经常见308出事,正常操作怎么会短路呢?

毕竟保有量大,308品控还是不错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毕竟保有量大,308品控还是不错的

我觉得x6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x6不错

x6撥桿小了,如果能改的和X8一樣大就好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x6不错

X6撥桿小了,如果能改的和X8一樣大就好了

网友:
以前因为疏忽把48v接206,导致用了好几年的206烧了,也是场效应管。

网友:
偶也是烧了4010. 临时飞场没点火器了。没电。拿去充点火器的。然后。喜闻乐见的直接boom了。一路完全烧毁。也是找的鹰王帮忙的。。。。虽然不是他那儿买的。话说人不错。虽然有些东西贵了点。毕竟人家也要吃饭。之后我是能鹰王买的就去鹰王买买了。呵呵呵。软文软文。。。。

网友D:
引用 网友F:
X6撥桿小了,如果能改的和X8一樣大就好了

小不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小不好吗

加厚好使點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经常见308出事,正常操作怎么会短路呢?

我犯了一个很严重的错误!  就是用308的两路同时充了电包的3-4组和7-8组,导致308和电包短路,时间一长就烧了!
   所以  308虽然是两路充  但是只能一路充一个电池!另一路充另一个电池 ,不能同时充同一个电池组!这样就会出问题!希望有308的和即将用308的朋友千万不要学我!

网友:
怪不得,话说我充10s电池,用xt60短接头把1-8和9-10电芯隔离开,一次充电忘记拔公头了,先连接1-8平衡头,再连接9-10平衡头时显示电压乱变且低很多,找了半天才发现短接头没拔掉!竟然没烧!

网友G:
幸亏没启动充电……所以  308虽然是两路充  但是只能一路充一个电池!另一路充另一个电池 ,不能同时充同一个电池,也就是普通模式下俩路绝对不能有物理连接!!BUT,可以俩路连接起来充同一块电池,需要先设置充电器!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犯了一个很严重的错误!  就是用308的两路同时充了电包的3-4组和7-8组,导致308和电包短路,时间一长就 ...

你脑洞太大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G:
幸亏没启动充电……所以  308虽然是两路充  但是只能一路充一个电池!另一路充另一个电池 ,不能同时充同一 ...

麻烦,买两个x6多好价钱差不多而且一个坏了还有一个,10s电是干嘛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幸亏没启动充电……所以  308虽然是两路充  但是只能一路充一个电池!另一路充另一个电池 ,不能同时充同一 ...

是的  说的一点都没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脑洞太大了

我也觉得!

网友G:
引用 网友D:
麻烦,买两个x6多好价钱差不多而且一个坏了还有一个,10s电是干嘛用的

俩308~,电池滑板车电池,10s锂电池

网友D:
引用 网友G:
俩308~,电池滑板车电池,10s锂电池

豪啊!有滑板车图纸吗?我也想造

网友:
引用 网友D:
豪啊!有滑板车图纸吗?我也想造

几百块钱咸鱼买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G:
俩308~,电池滑板车电池,10s锂电池

什么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什么电机?

360w,直径比拳头大一点,普通电动车无刷电机,3根动力线,3根霍尔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