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腾了大半年,喷泵虾艇终于下水试航了

楼主(2019-03-12):
一直就很喜欢虾艇的造型,也很喜欢喷射泵的船,索性就自己搞个结合体吧,就有了这个项目。很早就有想法了,陆陆续续买了材料,配件,做做停停的大概花了大半年吧。纯手工打造啊,半当中差点就烂尾了,边做还边担心别一下水就沉了。

PVC 管子手工切割,感觉手上都练出肌肉了。切割粘合,补土嵌缝,打磨,苦处多多,但也乐在其中吧。花了大半年的时间吧,上个周末终于下定决心下水试航。因为尺寸比较大,家里没法做浸水试验。一开始还担心重心分布和吃水,别一下水就沉了。一放下水,发现漂浮的很不错,很稳,完美。

跑下来发现几个问题,一个是外壳还有地方渗水,估计是粘合接缝处补土有渗水,后续打算上防水底漆和面漆试试。另外一个是,跑起来在波浪的影响下,船体左右晃得厉害,各位有啥调整建议么?

接下来贴下一些参数吧:
中间主船体长90cm,整体宽50cm,整备重量3.1kg左右。
海王120A电调,1900v 3674电机,4S锂电。

一些过程图片和首航视频,供各位欣赏和吐槽

视频中并未全油门(大概10-20%吧),因为一手拿控,一手拿手机,没发很好的控制。再者,船体受波浪影响左右晃动比较厉害,也没敢全油门。

网友A:
方型的PVC吗?楼主手工不错哦很精致

网友:
说明船体构成形态不仅对于航速,也对航行的稳定性起相对重要的影响。尤其是竞速船的船头结构上减阻、切水最关键。(班门弄斧了

网友B:
感觉虾艇不适合做喷水推进的结构,虾艇高速起滑时,尾部是离开水面的,尾部离开水面后喷泵就吸不到水了,个人观点,请大神们斧正

网友:
楼上大佬说的是切合实际,!喷泵船没舵,而舵不只是转向作用,…(略)

网友C:
楼主喷射泵那买的?喷射口径多大?

网友C:
也刚好弄了一个   就是感觉泵不太理想

网友:
模型船也是有科学依据的

网友:
喷泵哪里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虾艇不适合做喷水推进的结构,虾艇高速起滑时,尾部是离开水面的,尾部离开水面后喷泵就吸不到水了,个 ...

有道理 不跑高速还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也刚好弄了一个   就是感觉泵不太理想

这个喷泵我也买了 两个 质量不行 不同心  还没有3D打印的好  等用坏了在弄别的

网友:
4楼说的有道理,高速起滑后的吸水问题是个大问题。

网友:
跑不了高速,但是创意真的不错。这个不存在吸水问题,你尾巴一抬起来,喷泵马上吸不到水,速度立马下来,我说的实际不

网友:
厉害了,观摩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型的PVC吗?楼主手工不错哦很精致

嗯 PVC方管 结实耐用,就是不容易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喷射泵那买的?喷射口径多大?

40mm口径的, 某宝上超音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虾艇不适合做喷水推进的结构,虾艇高速起滑时,尾部是离开水面的,尾部离开水面后喷泵就吸不到水了,个 ...

确实是, 这个图个乐子,把自己想法实现出来。 娱乐好心情啊

网友D:
闲鱼上有喷泵

网友E(2019-04-18):
各位前辈推荐一个好的喷泵。有没有众筹喷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各位前辈推荐一个好的喷泵。有没有众筹喷泵的

我用的是 某宝 超音速

网友:
喷喷不适合竞速艇

网友:
很美的船體,如改成傳統軟軸五金動力上應該比噴筒好很多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虾艇不适合做喷水推进的结构,虾艇高速起滑时,尾部是离开水面的,尾部离开水面后喷泵就吸不到水了,个 ...

如果做下压角再机头配重呢?

网友:
学习了!受教了!

网友(2021-07-25):
虾艇还是要尖啸着在水面上飘过才过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