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题

楼主(2019-03-13):
(图片)

楼主:
说实在,我理解他人的请求,但我也不晓得怎么处置好。因为这不是介绍船体和内部的配置(电机、控、电源之类的情况),他人就能复制出我那样姿态、航速的。正是如此想,我至今没回复。

楼主:
我那船的尾部结构,是决定速度和姿态的重要部分。不断试不断改才定下的。这个难描述、说清的过程,机理与对流水的影响…。不同的船及不同的动力系统,适配的压力板也是一定不同的…

楼主:
“曝光”这个船的动力电机(180,型号不详),用铜水管接头取代铜连轴器,价相仿然为了减重,个人觉得同心性好一点,用少许厌氧胶粘牢。配置低端,坏了可换不“肉痛”,所以造价廉,适合最普通的玩船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曝光”这个船的动力电机(180,型号不详),用铜水管接头取代铜连轴器,价相仿然为了减重,个人觉得同心 ...

學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曝光”这个船的动力电机(180,型号不详),用铜水管接头取代铜连轴器,价相仿然为了减重,个人觉得同心 ...

用联轴器多好 铝合金的比你这个铜的轻 同轴度比你这个 但跑姿态不跑高速的话 同轴度可忽略不计

楼主:
没用过铝的联轴,因疑M2螺丝易滑牙。以后试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用过铝的联轴,因疑M2螺丝易滑牙。以后试一下

铝的联轴器  就是容易滑牙,只用了一次便弃之不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