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0 起飞后猛拍 炸鸡

楼主(2019-03-13):
我用的18sz 对频后 十字盘也好各种校准都完成了 拿手上也转过油门 再进行试飞

离地这个高度后 猛的拍下来 我50油门以下螺距为0 机械螺距为5度左右 即便是全油负螺距 也不至于这么猛拍下来吧 很无解

脚架分离 主轴弯了 大齿扫了

事后 再通电 电机只转一下 蓝灯开始闪烁 看了下电调板 MOS管烧了 好气哦

网友A:
估计是哪个球头扣脱落造成螺距大幅度改变造成的

网友B:
50以下油门螺距为0,机械螺距为5度是什么鬼

网友C:
还是没调好吧。  电路板怕是憋烧了。

网友D:
貌似螺距曲线调成3D飞行用的,负螺距过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没调好吧。  电路板怕是憋烧了。

MOS管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貌似螺距曲线调成3D飞行用的,负螺距过大了。

负螺距5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50以下油门螺距为0,机械螺距为5度是什么鬼

遥控器上负螺距行程为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哪个球头扣脱落造成螺距大幅度改变造成的

不知道 事后看了下 MOS管烧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遥控器上负螺距行程为0

应该是遥控上是0,那么机器也是0啊

网友E:
玩模型就是各種氣的

网友C:
原机螺距太大。 我的18螺距行程量才40%。 不然太猛

网友F:
有可能是舵机不明原因地打到了最高度   侧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可能是舵机不明原因地打到了最高度   侧翻了

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机螺距太大。 我的18螺距行程量才40%。 不然太猛

嗯 动作量也要减小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玩模型就是各種氣的

习惯就好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遥控上是0,那么机器也是0啊

是的呀

网友:
你好,在炸机时第一时间要打熄火开关,这样就不会导致电调堵转烧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习惯就好啦

搖控器無緣無故的壞了,返厰几乎要半個控的價錢修復,無奈

网友G:
楼主 有可能是 没设置好  电子版坏了 你联系 伟力XK 售后 售后QQ 3057846172   售后电话 4009303777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 有可能是 没设置好  电子版坏了 你联系 伟力XK 售后 售后QQ 3057846172   售后电话 4009303777 [/back ...

谢谢老板 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H:
當做繳學費 越修越新

楼主:
引用 网友H:
當做繳學費 越修越新

是的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