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一个12v/24v加可调的电源

楼主(2019-03-13):
手上一直有两个12v 570W的戴尔服务器电源,一直用其中一个给充电器供电(需要接个跳线,参考dell 570
一天看到一个神奇的多功能DC-DC电源板,便组一个如下12v, 可24v, 也可以0~11v, 或者0~23v 的电源。

看图

基本主要用到手边的边角料,和一些尺寸刚刚好的东西,比如图中的前面板,是从垃圾堆捡来的童车的充电器壳,真的是垃圾堆捡的,还是几年前,那是一个铅酸电池充电器,想着可能用的上,就捡回来了。然而并没有用上,中间搬家也居然没丢,然后壳子居然就排上用场了。 下面的木板也是刚好能并排放下两个电源,铝板的尺寸也是看着只用简单裁剪一下就能扣上。弯折的不好看,见笑了。

圣诞节期间完成的,就贴了写圣诞贴纸. 那个切换的开关也是捡的充电器上的

没有多余的插头了,就直接焊上

前面板,左侧可以插USB, 下个软件也可以通过电脑来控制,还可以记录电压电流数据

其实没有太多技术含量,就是连连线,钻钻孔,开开槽,拧拧螺丝

就是这个DC-DC电源板,电压可调,可限流,据说还可以当电流源,但是没有试过。

搭了个二楼平台放板子

接线柱

24v 电压显示还算准确, 12v下视乎不太准,但输出还是准的

当然,串联两个12v的电源,需要对其中一个电源坐下改造,就是要将负极和底线分离开来,否则就会短路,很多帖子都强调过。改造过程没有拍下来,简单地说就是找到PCB板上,有的固定螺丝孔是和负极相连的,需要通过切除焊盘,或增加绝缘垫片,或者换成塑料螺丝等来绝缘,总之各种办法各显神通。
不过改造的过程中我也发现一点,就是有个地方负极和地线之间连有一个电容,我并没有去除,具体使用发现第一次启动会导致短路保护,再启动一次又没问题了,应该就是和这个电容有关。第一次通电后,电容要充电,相当于通路,造成短路,随后电容充满电,也就断路了。就目前的使用来看视乎没有什么问题,欢迎大家讨论。

楼主:
补充个图,原电源张这样

网友A:
这个手工啊,焊接处连套管都可以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手工啊,焊接处连套管都可以省了?

套上当然安全些,但都是固定不动的,不会晃来晃去,不担心回碰到,就不套啦

网友:
真是有办法,做的很漂亮的。

网友B:
做得漂亮,你也可以用贴纸把充电器整个包裹起来,看起来整体性更强一些。不过现在这个看着已经非常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得漂亮,你也可以用贴纸把充电器整个包裹起来,看起来整体性更强一些。不过现在这个看着已经非常好了!

我也想过包一下,后来就偷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