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oxy3和小彗星的优劣

楼主(2019-03-13):
最近准备入新机,之前看了小彗星蛮喜欢的,但是看到几篇帖子说sab280尾巴很难调又有点犹豫了,又看了oxy3,好像飞过的评价都不错,也便宜一些,求推荐?

网友A:
oxy3哪里便宜了……不过飞过的人没有差评

楼主:
引用 网友A:
oxy3哪里便宜了……不过飞过的人没有差评

我意思是比小彗星便宜一些

网友:
oxy 2 3 4+++++

网友B:
都是小众机型,都不便宜。
自己喜欢哪个就买哪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是小众机型,都不便宜。
自己喜欢哪个就买哪个吧。

那哪台调机会比较容易呢?

网友C:
上oxy吧,sab那个电机尺寸和扭矩都严重不合理,完全靠高压硬杠上去的

网友D:
OXY3三桨285版本和小彗星都有,说说感觉吧,
OXY很精致,装机可以说是一种享受,采用3S电池供电,蝎子2221配好盈40A,飞行起来很稳,调参基本上参考450即可。。类似于450甚至480的感觉(我的是三桨,两桨还请另外的兄弟补充)布线稍微动下脑筋,可以很漂亮,飞机很适合有一定水平的玩家进行小场地的3D飞行,声音比较安静。
再说说小彗星,买这台机大部分是冲着新颖的结构(电机直驱)和竞速机的颜值去的,采用6S电池供电,这个尺寸的6S比较特殊,大概就那么几种型号,我用的是格式的。装机对着说明书装没压力,拉杆都是整体的,很爽,布线也不难。调参的话,看经验,暴力3D的话,尾巴确实不太好调,我至今也没调到完美状态,可能是技术不行也有可能要换别的陀螺仪更好(我的是KBAR)。。温柔3D或者竞速飞行是没啥问题的,休闲一点的话,飞飞航线欣赏曼妙的身姿那也是极好的,很舒服。
总结来说就是,如果楼主喜欢暴力3D,那请选择OXY,纯正3D小钢炮,如果偏航线或者竞速多一些,喜欢不一样的结构和手感的话,买小彗星没毛病,如果喜欢直驱结构又想3D练习的话,可以看看它的同门师兄小火球,也是台不错的小飞机。。
最后几张照片奉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OXY3三桨285版本和小彗星都有,说说感觉吧,
OXY很精致,装机可以说是一种享受,采用3S电池供电,蝎子2221 ...

谢谢分享!几台机很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oxy吧,sab那个电机尺寸和扭矩都严重不合理,完全靠高压硬杠上去的

意思是说电机会损耗比较快吗?

网友:
原来还有这么多小鸡,这几天到处收250,哎,看来钱能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

网友:
如果不是非sab外表的话,那毫无疑问,性能肯定oxy第一。毫无疑问。

楼主:
引用 网友D:
OXY3三桨285版本和小彗星都有,说说感觉吧,
OXY很精致,装机可以说是一种享受,采用3S电池供电,蝎子2221 ...

可以把小彗星和oxy3放在一起拍一张照吗,我想看一下尺寸差异,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OXY3三桨285版本和小彗星都有,说说感觉吧,
OXY很精致,装机可以说是一种享受,采用3S电池供电,蝎子2221 ...

这位模友就喜欢玩特别的机子:)
KDS360也是设计上比较另类的,可以不拆头罩换电池。
小彗星和小火球是电机直驱。
OXY是特别设计的铝尾管,不需要尾撑杆。
都是比较有性格的飞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把小彗星和oxy3放在一起拍一张照吗,我想看一下尺寸差异,谢谢了

工作关系两台机不在同一个地方
凭感觉的话尺寸差别不大,都是280mm左右的主桨

网友:
两个机都没必要,能飞这两个的,也能飞x3,买x3吧

网友:
會買小彗星的多半都是為了那個電機直驅的設計,真要飛還是OXY3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意思是说电机会损耗比较快吗?

不是损耗快,是偏重了,还有扭力不足导致效率低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把小彗星和oxy3放在一起拍一张照吗,我想看一下尺寸差异,谢谢了

尺寸没差异,但我的oxy3是油王版,装287mm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