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力aio飞控

楼主(2019-03-13):
  前几天入手大力aio飞控,买来厂家都刷好了固件,装好配件飞起来也没问题。有个问题请教大家,想刷最新的固件,可是怎么都刷不进去,Boot也没用,只耍按住Boot就串口就打不开,请问大家都怎么刷固件的,有知道的说下,谢谢。

网友A:
按住boot后插数据线,bf显示就是dfu模式。然后直接刷就行了,要是不显示就是驱动的问题了。
顺便问一下,我大力405飞控刷最新的固件,pid循环频率为啥只能开0.5KHZ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住boot后插数据线,bf显示就是dfu模式。然后直接刷就行了,要是不显示就是驱动的问题了。
顺便问一下,我 ...

感谢回复,已经搞定了,就是驱动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已经搞定了,就是驱动的问题。

哪个驱动 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