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70年代无人靶机怎么自主飞行的?

楼主(2019-03-13):
总参60所做的能自主飞行,当时没有GPS也没高级的电子设备如何实现的?

网友:
新二型靶机有遥测系统,一收一发配合使用,利用笔记本电脑观察飞行姿态,高度,速度,方位等等。打开远航开关后,沿着当前航线飞行10公里左右,自动返航

网友A:
第一代二型靶机是由西北工业大学陶考德刘明道等参加研制的我、,思代表空军参加由炮兵司令宋承志主持鑒定会当时我们空军只装备了一个小组在沈阳现己事隔快四十年了.有些事己想不起来

网友B:
我老爸以前在新疆做的航模靶机,他们的舵向是气动系统,失控后舵向会稍微弯一点,保持盘旋降落的

网友:
惯性导航吧

网友:
      西工大研制的1型靶机是纯粹的遥控飞行,没有自主飞行能力。就是视距内飞行,可以借助望远镜飞得远一点。有一次配合部队打靶,指挥员不允许我提前进入航线,只能硬着头皮,裸眼飞到测距兵报:“幺洞洞”(就是1千米)才调头进入打靶航线。飞机只有一个黑点,全凭感觉进行180度转弯。这是我平生飞得最远的一次了。
      II型靶机我在宝山机场看过飞行,也听过陶老师讲过一些。他们自行研发了地磁传感器——用一个强力的条形磁钢做成指南针,带动一个触点在电位器上滑动。关键是指南针转动要灵活,触头滑动的摩擦力要小。而这些几乎都是陶老师他们手工制作成功的。单凭一个指南针并不能解决飞机的位置问题。所以另外还用了无线电测向系统——地面有一个测向机,高频测向天线指向飞机发射的无线电信号,天线在不停地来回小幅度摆动以获得飞机的正确位置。这些设备都是他们自行研发的,相当不容易。即使这样还是出现过飞机绕远道回来的情况。受到强力侧风的影响,飞机要偏离返航的捷径,但是机头还是能够对着返航点,,于是飞机飞了一个大弯飞回来的。
那个时候什么东西都要从一个电阻、电容、三极管……自己拼起来的。难度真的很大。他们还要求起飞后在空中做一次自动控制的360度盘旋飞行,测出飞行参数和风向风速(过去真飞机导航也是这个原理),然后在返航的时候控制180度调头的数据。
所有这些(仅仅是我知道的)就保证了II型靶机的能够满足当时打靶的需要。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代二型靶机是由西北工业大学陶考德刘明道等参加研制的我、,思代表空军参加由炮兵司令宋承志主持鑒定会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老爸以前在新疆做的航模靶机,他们的舵向是气动系统,失控后舵向会稍微弯一点,保持盘旋降落的

10CC油机带一个真空泵,用谐振继电器控制单个继电器后,控制气泵动作。比较原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10CC油机带一个真空泵,用谐振继电器控制单个继电器后,控制气泵动作。比较原始。

行家呀!我也只听老爸讲过他们部队的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行家呀!我也只听老爸讲过他们部队的工作

就是这个图

网友:
红二靶机是四缸160cc发动机用火箭助推器起飞  仐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