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E12待机电流8mA正常吗

楼主(2019-03-14):
应该偏大了

网友A:
是电池不耐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电池不耐用吗?

对的,我在关机的状态下测待机电流有10mA左右,这样算3S2200的控电也只能待机不到20天,如忘了拨电池长时间不使用,电池会过放电而报废

网友B:
如果其他e12也这样,就是mcu的低功耗没配置好,等着贴地飞升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其他e12也这样,就是mcu的低功耗没配置好,等着贴地飞升级吧

必须的!!!!!!!!!!!!!!!!

楼主:
双电源开关按键,开关机操作跟FUTABA一样。面板上左边有HOME/MON、Fn按键,短按HOME/MON返回主菜单,长按打开舵机显示器界面;右边有EXT/LOCK、五向摇杆按键,短按EXT/LOCK返回上一级菜单,长按锁屏(锁屏之后无法触屏操作,仍可按键操作菜单)。待机电流0.5μA,不用怕电池在遥控待机的时候过放。屏幕最低亮度时耗电140ma@7.6v,最高亮度时耗电200ma@7.6v。亮度50%的情况下,2s1600mah的电池可以用8小时左右。整机不带电池重580g。

和官方介绍待机0.5uA差18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