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飞偏的问题

楼主(2019-03-14):
飞偏 飞偏 又飞偏 时而变成一字型 时而变成人字形 请大神们指导一下为什么会飞偏?先说一下配置
飞控是OMNIBUS F4SD 仅有陀螺仪加速计的乞丐版
调参操作
校准加速计
陀螺仪刷新频率32KHZ
PID刷新频率4KHZ
校准遥控器形成
DSHOT电调不用校准
然后相信好多小伙伴如我一样各种偏,这是为啥么捏,我发现充值Z轴后,过一会就自动变回原值,显示补偿-316度,然而并没什么卵用,飞机的位置就是错的肯定偏!
那么问题来了,如何将Z轴稳定下来,让他不再自行偏转?

楼主:
问题出现在重置Z轴后,过一会自动变回原位置,千万别告我再次重置Z轴啊,因为木有卵用。

楼主:
另外还有什么飞偏的可能性,也请各位指导下

网友A:
这种现象轻微的不算毛病,严重的得找一下原因,遥控器4个通道中立点在调参软件里都要显示为1500才理想,用全手动飞行模式就不会受此影响了。

网友B:
调调电机行程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现象轻微的不算毛病,严重的得找一下原因,遥控器4个通道中立点在调参软件里都要显示为1500才理想,用 ...

该校准的都校准完了啊 除了电调不用校准 起飞就往右偏 要随时拉回来

网友C:
换双手就不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调电机行程呗!

电机行程?怎么调?我只会调准电调行程 但是用的DSHOT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双手就不偏了

我手有这么残吗

网友D:
重置Z轴只是重置显示效果,校准才是让飞控重新标定陀螺仪。。。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重置Z轴只是重置显示效果,校准才是让飞控重新标定陀螺仪。。。

校准了啊 校准完只是水平方向的啊 但是垂直的轴心无法保持正对前方 那只能是重置Z轴才能让它正对前方 CLI里能改吗?

网友E:
你是自稳模式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校准了啊 校准完只是水平方向的啊 但是垂直的轴心无法保持正对前方 那只能是重置Z轴才能让它正对前方 CLI ...

如果校准了不碰飞机,屏幕上的飞机不会自己旋转,那就OK了。重置Z轴只是为了显示更加直观,和实际飞行没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是自稳模式吧

没区别 解锁后给油门保持不离地状态时自己就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校准了不碰飞机,屏幕上的飞机不会自己旋转,那就OK了。重置Z轴只是为了显示更加直观,和实际飞行没 ...

不知道怎么回事 反正屏幕上一会不管自己就转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区别 解锁后给油门保持不离地状态时自己就乱动

飞手动,把加速度计关了试试

网友:
bf你的小飞机动不动  动的话微调一下遥控器

网友:
怎么解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