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问题哦

楼主(2019-03-14):
为什么我的天地飞6 2代突然2通道和3通道乱了,一通电
电机
就使劲转,

网友A:
查查接收或电变是不是坏掉了。

网友B:
换个接受机试试。。

网友C:
是不是油门反向了

楼主:
找到问题了,不知道什么谁乱按把我的左右手里的模式给更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