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这机子怎样解锁

楼主(2019-03-14):
(无正文)

网友A:
连上飞控看看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上飞控看看模式

连上控,也对上频,就是加油油门没反应

网友:
引用 楼主:
连上控,也对上频,就是加油油门没反应

连接电脑软件设置通道然后才能解锁

网友:
下载beatflight调参软件得

网友:
1,请确认接收机接线是否有断路
2,请确认接收机端口是否相对应,
3,请确认解锁开关位置,能否解锁

网友B:
看你完全不会玩, 从哪买的 转给我吧

网友C:
这机架是不是叫小天鹅?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机架是不是叫小天鹅?

是的丩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完全不会玩, 从哪买的 转给我吧

淘宝有很多啊,价格实惠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