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接收机问题

楼主(2019-03-14):
拆了手里的接收机,发现竟然是两套一模一样的芯片。

这是为了双保险吗???可以拆成两套接收机用了。。。

网友A:
不一样的,接收机双天线一般是一发一收,有的是两代不同协议要兼容,拆不开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一样的,接收机双天线一般是一发一收,有的是两代不同协议要兼容,拆不开的

不要误导,这是双路冗余,就像双接收一体显示器,,哪路信号好,就会自动转到哪路上。,始终保持稳定的信号接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误导,这是双路冗余,就像双接收一体显示器,,哪路信号好,就会自动转到哪路上。,始终保持稳定的信 ...

网友:
2.4G的特性,二根接收天线必须垂直固定,当发射天线与接收天线平行时会无法接收信号,这样设计是为了防止掉信号。

网友:
你i这是什么牌子型号接收机?

网友:
有拆过类似双路接收机,两路分别负责不同的通道
这个很好判断看pcb走线就可以了,不过你的图片太模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