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una6 plus+如何校准电压

楼主(2019-03-14):
旧款的坏了,收了一个una6 plus+,但是经过测试,充电和放电电压都不准,老款的会调,但una6 plus+死活不会,向会校准的讨教讨教 说明书上也没有说明如何校准,老款的反倒有说明

网友A:
为什么不收una9。另外什么叫放电和充电电压都不准?放电和充电是基于现在电池的电压的多少来利用设置的值来完成充电和放电,所以电池电压显示是充电器的精度出厂就调好的,你是说他还不如bb响测的准吗

网友:
这种是属于分压平衡充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收una9。另外什么叫放电和充电电压都不准?放电和充电是基于现在电池的电压的多少来利用设置的值来 ...

A6与A9区别只在于功率而已,我基本上也拿来冲冲3S,A9没必要,我说的充电电压不准是指:A6显示充满4.20,而用万用表量出来的是:4.15

网友:
引用 楼主:
A6与A9区别只在于功率而已,我基本上也拿来冲冲3S,A9没必要,我说的充电电压不准是指:A6显示充满4.20, ...

一致性好就不要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致性还不错,每块电蕊都充到4.15伏就停了,就是充不满

新款的直接设4.25V充

网友:
充电器把电池电压充满了还可以校准?

网友(2019-06-13):
我也碰到了跟楼主一样的问题,每片电芯A9显示,跟万用表测量相差大概0.05V,也知道怎么弄?!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是不是你那个万用表有问题?是FLUKE的万用表吗?

网友B:
这个还能校准?我有最老的a6,什么时候也校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