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X3又拆了...

楼主(2019-03-14):
这个是第三电拍的,还是很正常的,第四电推油门发现抖得很厉害,K8都重启了,悬停了10秒赶紧下来,结果……相位臂不见了……

好吧,虽然不知道螺丝什么时候断的,但是感谢他空中没有给我出幺蛾子,回家拆拆拆
既然拆了,那就干脆保养一下,该擦的擦该上油的上油该换的换。

结果发现尾管座有两个地方滑丝了,没的说,直接换金属的柱子好了,淘宝下单,等……

希望这次保养好后可以舒服飞一段时间。

网友A:
360的塑料连杆对于x3来说,应该可以适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360的塑料连杆对于x3来说,应该可以适用吧

如果你是说舵机连接十字盘那三个的话,是的,但是不知道是我运气不好还是怎么回事,买到的3个连杆是一样的……实际上应该有一个连杆是90°角的,有滑轨那个,就是K8上1号舵机的连杆……结果我只有前面两个用上了,后面那个还是用普通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你是说舵机连接十字盘那三个的话,是的,但是不知道是我运气不好还是怎么回事,买到的3个连杆是一样 ...

我也奇怪你只怎么用了两个。看了一下富丽360 ,应该有一个是90°的。另外,相位臂你也用塑料的了,想问下安装到x3上不用做大的改动吧。

网友B:
你用啥电机,型号能给我说说么?想找个省电的360用的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奇怪你只怎么用了两个。看了一下富丽360 ,应该有一个是90°的。另外,相位臂你也用塑料的了,想问下 ...

我买的360的配件,安在X3上都需要扩孔,不知道是富力的球头小一点还是怎么的……其他倒是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啥电机,型号能给我说说么?想找个省电的360用的电机

省电的好像有魔友和我说过花牌,亚拓之类的我也不太懂,我这个力气大,但是非常耗电……而且很烫,一个电下来手没法摸那种。

网友C:
我想告诉你如果滑丝了可以换长一点螺丝按上去保证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买的360的配件,安在X3上都需要扩孔,不知道是富力的球头小一点还是怎么的……其他倒是没问题

富丽配件就那样,买的450螺距连杆和桨夹结果一样紧得很。

网友D:
建议大桨夹升级金属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用啥电机,型号能给我说说么?想找个省电的360用的电机

用460mx咯

网友E:
引用 楼主:
省电的好像有魔友和我说过花牌,亚拓之类的我也不太懂,我这个力气大,但是非常耗电……而且很烫,一个电 ...

你是蝎子2520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是蝎子2520吗

不是,我这个2623好像和河马那个是同一个牌子,我忘了叫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大桨夹升级金属件

塑料不会变形啊,等它坏了再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想告诉你如果滑丝了可以换长一点螺丝按上去保证就好了

好思路,我是因为要买其他配件,才想试试富丽的钢柱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是,我这个2623好像和河马那个是同一个牌子,我忘了叫啥了

不是吧,淘宝搜索到的不是你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是吧,淘宝搜索到的不是你这个

我这个是收别人的,你要不问下论坛里的胖河马,他好像知道哪里有卖,这个电机开3D65油门格式1400的电池只能飞3分钟,下来就是3.7和其他魔友动则4,5分钟比起来耗电量非常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用啥电机,型号能给我说说么?想找个省电的360用的电机

xnova电机省电,也很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是收别人的,你要不问下论坛里的胖河马,他好像知道哪里有卖,这个电机开3D65油门格式1400的电池只 ...

看了你以前的贴,我还是用蝎子吧

网友:
功率比蝎子大点,但是看电流的话效率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