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板机幻影2000设置问题…

楼主(2019-03-14):
控是18sz,三角翼模式,接1.6 通道,两边翅膀总有一边不动,咋办…

网友A:
模型设置成飞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型设置成飞翼

设置成飞翼了,总有一边翅膀不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设置成飞翼了,总有一边翅膀不动…

如果总是一边不动是不是舵机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总是一边不动是不是舵机问题啊

问题已解决…没想到是接收机6通道坏了…完全没考虑这个情况,换了个接收机就好啦,感谢好心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型设置成飞翼

问题已解决…没想到是接收机6通道坏了…完全没考虑这个情况,换了个接收机就好啦,感谢好心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已解决…没想到是接收机6通道坏了…完全没考虑这个情况,换了个接收机就好啦,感谢好心人

不客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