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是控的问题还是舵机问题

楼主(2019-03-15):
请教一下各位前辈,打副翼时候升降舵机轻微转动,打升降时候副翼舵机轻微转动,舵机未装连杆,控是mc6c,舵机是银燕,混控开关已关闭。这是啥原因?能否装机飞行?谢谢了,明天就是周末了,新人有些着急。

网友A:
手指的问题,好好练模拟器,动作不够精准,拖泥带水。

网友B:
哈哈手的问题

网友C:
如果是美国手,可能是打舵是干涉到?如果是日本手的,大多是遥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指的问题,好好练模拟器,动作不够精准,拖泥带水。

好的,谢谢前辈。在调试时候,只是简单把升降杆拉上拉下,结果副翼舵机也一直在微微转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美国手,可能是打舵是干涉到?如果是日本手的,大多是遥控问题

是美国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手的问题

哈哈手是啥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前辈。在调试时候,只是简单把升降杆拉上拉下,结果副翼舵机也一直在微微转动。

你调整到遥控器通道显示界面,打杆,看看通道是不是联动的,主要是手指功夫,二指捏摇杆好点,行程很小,比较稳定。看你选什么手法吧!

网友:
手指问题,就好比不用尺子画不出完美的直线

网友:
短时间内手上动作不可控的情况下
可以把摇杆上的回位弹簧,副翼上的那个,弹簧换个紧点的
这样你升降和副翼是2个手感。。避免打升降的时候,连带到副翼

当然,当然,这只是权宜之计,还是手上功夫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调整到遥控器通道显示界面,打杆,看看通道是不是联动的,主要是手指功夫,二指捏摇杆好点,行程很小, ...

他是MC看不了

楼主:
在此感谢各位大佬热心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