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8和GT1200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9-03-15):
在小罗家有看到新款gt1200/1000充电器,介绍说GT1200/1000是pl8/6的升级版,但是GT1200/1000定位在性价比和简单易用,PL系列任然是旗舰产品。在此想问,GT1200/1000实际上是不是PL8/6的简化版,比PL8/6少了某些功能?

网友A(2019-06-01):
同问,有意买GT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问,有意买GT

gt相比pl,主要是少了连接电脑查看充放电曲线的功能。具体操作上GT更方便,很直观。gt1200相比gt1000,除了支持8s以外,放电功率80w,而1000是50w。gt1000体积小一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gt相比pl,主要是少了连接电脑查看充放电曲线的功能。具体操作上GT更方便,很直观。gt1200相比gt1000,除 ...

那请问GT跟PL比,充放电功率是否一样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请问GT跟PL比,充放电功率是否一样的呢?

实际充电功率都差不多。放电pl6和1000一样都是50w,pl8是100w、1200是80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