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助…板机幻影2000混控设置

楼主(2019-03-15):
控是18sz 模式为三角翼模式。机头向前左翼插1号接收机接口,右翼接2号接收机接口,打升降舵是正常的,副翼只有一遍翅膀动…什么情况,求大神帮解决……

网友:
飞个板机要6S电池  18SZ+7008 这动作有点大啊!!!!壕无人性。。。三角翼模式好像有2个,换一个试试。或者进控自定义下通道,或者看3遍说明书,反正是中文

网友:
三角翼混控要接1/6通道

网友A:
油门3通道。 左右舵机1-6。  反了就换着插。堕落舵机反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门3通道。 左右舵机1-6。  反了就换着插。堕落舵机反向

问题已解决…没想到是接收机6通道坏了…完全没考虑这个情况,换了个接收机就好啦,感谢好心人

网友B:
这控我一直连不上模拟器 之前我哦去t8fg插上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控我一直连不上模拟器 之前我哦去t8fg插上就行

我的连模拟器没问题

网友:
机子哪个店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