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遥控器通道多出来设置飞行模式

楼主(2019-03-15):
是这样的 我用天7的遥控 我在地面站上设置了一个5通道3段开关就3个飞行模式不是 但是我遥控器还有6通 7通 是闲的 那我就想在设置几个飞行模式吧 但是这个时候 我怎么拨杆试 其余的几个飞行模式一直没反应 我之前设置的5通到的3段开关用地面站里的飞行模式4到6 还有飞行模式1到3是没用上的 这个时候 我要是想在定义个7通道的一个3段开关 设几个模式 我应该怎么设置 有老鸟解说下嘛 我自己在地面站参数里找到到 FLT_MODE1到6 在地面站参数里面是可以飞行模式1到3 自己想设置什么模式是可以 但是 是在地面站设置的 不是在遥控器 上拨杆设置的 比方说这个时候我飞机已经在天上飞了这个时候是auto自动 我想要个多轴自wen 刚好我在之前设置好的5通3段开关里面没设置这个飞行模式 我还要找到地面站里的这个参数改 感觉很麻烦 有什么办法可以直接用遥控器上多出来的通道拨杆来代替这种在参数里临时改的方法 在线等 在线等  在线等 重要的话说三遍 谢谢

网友A:
可惜,我的语文是语文老师教的。

网友:
看的头晕

楼主:
哈哈 我怕我说的没头没尾的 怕陈述的不清楚 到时解说的老鸟们 没理解什么意思 还是没有效果 所以就前前后后说了一遍 不知是否有人理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惜,我的语文是语文老师教的。

哈哈 可能说的比较多 就是怕 老鸟们 不理解是什么情况 那到时没人解答 所以呢 大概前前后后的都说了一个编

网友B:
增稳   手动  GPS     自动     返航  无头     你要哪种  你用的什么飞控,飞控模式用的什么通道,你要把这些搞清楚了再问,人家就能解答你了
,天9跟天7使用差别我想应该不大,我用天9   PIX飞控两个三段开关,在高级混控设置中,可以设出6中状态

楼主(2019-04-14):
引用 网友B:
增稳   手动  GPS     自动     返航  无头     你要哪种  你用的什么飞控,飞控模式用的什么通道,你要把 ...

明白了 我是用雷迅的pix v2 天7的遥控 遥控器上就设了一个5通的3段开关 那就是有3个飞行模式 比方说这个时候 我还想要加几个飞行模式 要怎么设置?不知道这会大家理解没?

网友:
这年头,标点符号都涨价了,买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