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人机弹射起飞装置。

楼主(2019-03-15):
谁知道这种方式释放原理.还可以加油门.

网友:
告诉你,就是一跳自行车的闸线

网友:
草图,自己理解,注意安全绳的长度控制好,不用也可以,但是危险

网友:
飞翼不建议加油门起飞,我弹射x5,直接用pix的rtl,设置好开桨速度

网友:
飞翼最好是脱扣后开桨

网友:
可以用舵机呀,

网友:
没有必要搞这么复杂,又不是火箭助推要保持安全距离,其实一根普通的细绳就可以了。

网友:
弹射起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他的还能加油?哪里挡住了?

网友:
秒杀8千元弹射架?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他的还能加油?哪里挡住了?

弹射皮筋上的金属环容易打到桨产生缠绕,所以不开桨安全些,关键是没必要前期开桨,皮筋力气很大的

网友:
简单的装置解决大问题,可靠又省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