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电包可以同时接两台充电器给电池充电吗

楼主(2019-03-15):
以前听说过一个说法是会短路?

网友A:
没问题,我用过

网友B:
你家的插排同时插N个电器短路了嘛?

网友C:
只要供电跟得上 多少个都没问题,我最多得时候再外场接了3个充电器再同一个电包上

网友D:
一般够了,电包容量要够大,如果是铁锂电池倍率不像聚合锂电这么大,容量或者倍率不够压降和发热太厉害。现在的充电器动不动就是600W以上的,两个加起来就超过千瓦了

网友E:
功率太大会把电包弄坏

网友F:
只要电包吃得消,20个都没问题

网友G:
当然可以,并联输出哪来的短路之说,我一直这么用的,就是要注意电包的输出电流不能不符合两个充电器的最大功率要求。

网友H:
对,只要能提供足够的供电电流并且电包不会过热就可以接多个充电器。

网友I:
接的同时也要考虑电包的放电功率

网友J:
怎么我感觉他的问题是一个电包接两个充。同时充这个电包。。。。。。应该是小充功率不够想两功率叠加。。

网友K:
可以的,我就是这样用。留意电包的放电不超1C为好。就是说40AH的电包,放电电流不要超过40A.

楼主:
我充电器是艾斯特q6 电池都是小电池 电包放电应该没有问题的 就是不知道能不能并在一个电包上给电池充电....有人说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