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线绕xxd2212 1400kv电机

楼主(2019-03-15):
     入模大概有两年多了,无刷电机撞坏和烧坏的有好几个,真希望能给它们第二次生命,让它们推动飞机,重返蓝天…
    搜索本坛,还真有这样的教程,于是比葫芦画瓢准备开工,首先绕一个xxd2212 kv1400电机,这个电机已经烧了三个了,3S(带8060桨)全油门约三分钟就会烧,经过一番计算,选用直径0.51mm(含漆皮,千分尺实测。打火机烧去漆皮,千分尺实测线径是0.47)漆包线绕9匝,第一次绕成后,通电吭哧吭哧浑身颤抖就是不转,寻找到原因是线和电机壳相通了,没办法,只有重绕。这次就成功了,通电试机,转得感觉比原装还有劲,温升也在正常范围,反正会绕了,就3S(带8060桨)全油门儿测试,约三分钟,也没见烧掉,停下查看,电机线有些冒小烟,可巍然屹立,继续全油测试,尽管电机很烫,线就是不烧,赶紧拿毛巾沾水给电机降温,水一接触电机(尤其是电机底座),吱吱冒白烟。ok,大功告成,比原装还耐用。下面是拍的照片(第一张电机绕线图为搜索本坛所得),注意一点,电机3号槽与1号、5号槽绕线方向相反。

网友A:
长时间测试要带负载

网友:
不错,点赞,修修补补继续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长时间测试要带负载

就是带的负载测试,3s电池(锂聚合物电池和18650电池),8060桨。

网友B:
顶一个,虽然还没烧过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顶一个,虽然还没烧过电机

2212 1400kv电机标准好像是用5股0.21线绕10圈,但这次绕电机发现xxd2212 1400kv电机是用的4股绕的,带8060桨,3s全油门儿约3分钟就会冒烟烧毁。用这个电机的话,遥控器最好限制一下最大油门…

网友C:
这种绕法比较乱。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绕法比较乱。

我查阅本坛资料,相比较而言,单线绕要比多线绕归整一些,并且单线电阻基本一致,也许不太容易出现三组线中的的一组因过载而烧毁,我查看几个烧坏的电机(均是多线并绕),均是三组中的一组烧毁,另二组完好无损,不是全烧,这也许说明,烧毁的这一组绕线与另二组绕线内阻不一致较大(比较而言)。

楼主:
    刚又拆了一个xxd2212 1000kv的烧坏的电机,这个电机是风大满油门儿飞飞翼(3s2p 18650电池,1045二叶桨),约2分多钟就烧毁了,表面似乎看不出烧的痕迹,仔细看三组线圈,烧了其中一组的的两股线,由此看来多股细线绕的电机可靠性不如单股粗线绕的电机…
    此电机刚实拆是0.26线径(千分尺测得,含漆皮。),三股每槽绕了12圈儿。今天准备把它绕成1400kv的。下面是拆解图片和原装xxd电机线径。

楼主:
    刚把这个xxd2212 kv1000烧毁了的电机重绕成了kv1400(这次多绕一圈儿,每槽绕了10圈儿,具体kv不详,但2212 kv1400电机标准绕线就是10圈儿)。通电带桨测试运行很平稳,全油3s航模LIPO电池超过三分钟也没烧毁,停下来用毛巾沾水降温,水一接触电机,吱吱冒白烟。ok,又一个电机大功告成。    另外,绕的过程中,发现每槽最后一圈儿,不好绕过去,因此只得拆了,量了下,一组线四槽绕满,外加电机引出线截了146cm长漆包线3条,每槽最后一圈儿是从两槽间隙穿过去的。下面是本次选的五张制作照片。

楼主:
下面一个是穿越机上常用的2204 kv2300的电机实拆数据:
股数:3股
线径:0.20(千分尺实测,含漆皮,实际只比0.20高一丁点儿,不到0.21)
每槽匝数:15匝

以上做为记录,日后有心情,有时间的话再绕线。

楼主:
下面一个是穿越机上常用的2204 kv2300的电机实拆数据:

股数:3股
线径:0.20(千分尺实测,含漆皮,实际只比0.20高一丁点儿,不到0.21)
每槽匝数:16匝
经过计算:釆用单股粗线绕的话,线径(含漆皮)要用0.34或0.35的漆包线绕制。

以上做为记录,日后有心情,有时间的话再绕线。

网友D:
动手能力就是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动手能力就是强

谢谢夸奖。
昨天又用一组3S2p186500电池,30A XXD电调,(这电调有个好处,没欠压保护,可保证18650电池电量放完)带8060二叶桨,全油门儿做电机静态可靠性测试,桨先用的后推形式,全油大概4公钟,苏27塑料电机座已融化,可绕的电机虽巨烫也没烧毁。
    接着用毛巾沾水降温后,桨改为前拉,满油测试到3S2p 18650电池电量放完,电机运行一直正常。
     抛开电机满槽率等不说,毫无疑问,单股粗线确实比多股细线绕的电机耐用,耐操。

楼主:
这两天对新绕的原2204 2300kv电机的做了测试,重绕后只能用5030二叶和三叶桨,连5045桨都不能用,6寸桨同5045桨一样,3s电池油门儿开最大会卡,不知何故。从图中可以看出,线径釆用0.44(去漆皮)静推力最大,用5030三叶桨可达470克,满油门儿长时间运行电机摸上去也仅仅是微热。

楼主:
抱歉,最后一张图片倒了,重拍重发

楼主:
补充一下:刚用5045桨配合电子称对线径0.44的一个2204电机测试,发现:当静推力超过470克时,电机就会卡停,甚至逆转。
同上配置,从0油门开始,急推油门电机就会卡停,缓慢推油门电机会在接近满油门儿顿一下,继续推油门儿就可正常运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2212 1400kv电机标准好像是用5股0.21线绕10圈,但这次绕电机发现xxd2212 1400kv电机是用的4股绕的,带806 ...

多谢提醒,确实许多人反应这个搭配满油容易烧

网友:
辛苦了,手工不错,支持diy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谢提醒,确实许多人反应这个搭配满油容易烧

嗯,我早发现这个问题,以前满油只敢用2S电池,3s电池必须限制油门儿,今后不怕了…

楼主:
关于单线新绕的2204电机重绕后无法用xxd30A电调带6寸桨,在较高油门出现卡停现象,我在网上搜索相关资料,并找到了解决办法,就是需要调大电调进角。现说明如下:
首先xxd30A电调用的是好盈程序,因此找到好盈30A电调的资料就可解决。
遥控器开机,油门推到最大-电调通电-音乐过后,进入设置调参步骤-听声音一长一短滴后(第六项),油门拉下-滴(低进角);滴滴(中进角);滴滴滴(高进角),此时油门儿再推到最大。ok,电调已经改为高进角。电调所带2204电机带6045桨,推满油门儿,电机再无卡停现象,完美运行。

楼主:
发一份xxd30A电调调参图,以方便日后调参使用,不用再在网上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