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YZONE 03 FPV视频眼镜之拆机解决HDMI板子塌陷

楼主(2019-03-15):
SKYZONE 03 FPV视频眼镜入手不到一个月,想着试试HDMI IN口连接电脑模拟器,没想到直接一插,接口整个电路板被顶进去了!连TF卡插口都歪了!
作为一个强迫症患者第一反应是:拆 拆 拆!
不犹豫果断拆,费劲周折终于拆开!说实话,KYZONE 03里面的做工真的不是那么的精致,塑料感很强!
直接上图,大家自己感受!

拆开侧面的控制板,发现左侧下面的插口电路板确实已经浮起来了!

塑料感十足的控制按键!

skyzone 03前置的摄像头,说实话还是很实用的!

取出来接口电路板,是这样的!

插回电路板,仔细观察发现这个眼镜在设计上是存在一个bug的:电路板重新安装好,发现有一侧是靠上面的外壳顶住

可是另外一侧就没有顶住的设计了,也找到了我为什么轻轻一插hdmi的线就进去的原因了!
但是发现这一侧有一个螺丝孔空着,于是一想,决定找螺丝做个小设计顶住这个板子!

于是试了一下这个从眼镜上拆下来的螺丝,大小刚合适!

翻箱倒柜终于找到了一套神器组合,决定改造安装!

螺丝大小合适,就是太长,改短!
铜片太长,改短,缠上绝缘胶带以防短路!

安装后,完美!

装回发现新问题,在拆开的时候用力太大,外壳的两个塑料卡扣,一个断了,一个裂了!

没有502办不了的业务!粘!

准备装壳,再次出现新问题!风扇的线太细焊点小,断开一端!表示要哭~

热电烙铁,焊完一根,另外一根又开了!是我不小心拽断还是出厂焊点太弱,至今也没搞明白!
两个焊点太小了,本人焊接技术不是那么过关,凑合看吧!虽然焊点很难看,但是还是蛮结实的!

最后终于没出现现问题,顺利转好,测试一切正常!

至此结束!不知道还有没有飞友和我遇到同样的问题,希望看完可以帮到你们!

网友A:
真是一分钱一分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是一分钱一分货

还真是的!

网友:
成像咋样?

网友B:
用这个海绵不会漏光吗?

网友C:
之前还想买,还好没入手。顺便说一下,铜线先上好锡在剪掉多余的,留出一点粘点焊锡膏或者松香,电路板提前点一点锡,然后把线放上去,烙铁别烫太久,焊点圆润光亮!强迫症的楼主要不要拆开重新焊一下呢?不然容易接触不良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之前还想买,还好没入手。顺便说一下,铜线先上好锡在剪掉多余的,留出一点粘点焊锡膏或者松香,电路板提前 ...

哈哈哈,说的我已经要跃跃欲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这个海绵不会漏光吗?

晴天情况下会!

楼主:
有钱了就换!

楼主:
成像一般,细节差点!不过这价位也相当OK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晴天情况下会!

那为什么不用那个全封闭海绵

网友:
关键很多人用不了肥鲨,脸大致命

网友:
这做工感觉比EV200D差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