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eedybee图传请教

楼主(2019-03-15):
请问一下,我按了图传上的按钮,然后屏幕上的OSD电压变为零,而且电压在闪,这是为什么,要怎么弄回去?用的是大通飞塔

网友A:
这个跟图传没关系吧。楼主有没有焊接图传调参线到飞控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跟图传没关系吧。楼主有没有焊接图传调参线到飞控上?

有的,我搞定了。。。。。。

网友:
这个图传好用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