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请进! F4飞控 sbus短接点焊盘被我弄坏了。

楼主(2019-03-15):
我接收机是睿斯凯的r-xsr接收机。是不是一定要短接才能改sbus?感觉f4好难啊动不动就被我搞坏。怎么办。难道还得用f3.....

楼主:
或者说。刷什么固件就不用短接sbus

网友A:
硬件必需焊, 买多块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件必需焊, 买多块就行

已经买了五块飞控了

楼主:
sbus那个点连到哪里去了。我飞线过去。大神来指导下

楼主:
解决了。直接信号线接sbus那边就行

楼主:
就是不太稳定。打个704硅胶试试。

网友:
好像默认是sbus的

网友:
为了短接研究了一晚上,你都弄没了

楼主:
看我下一个贴。f4又坏了。艹

网友:
新动家可以免费帮你短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