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点焊机成功!

楼主(2019-03-15):
图中是开24瓦 0.15mm镍片

网友A:
这是开源的还是什么?

网友B:
电池扛得住吗

网友C:
arduino作为计时器控制MOS管?
航模电池直接供电?好想法,一般都是用大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开源的还是什么?

国外一个开源的,我把原件都用国产替换了,稍后整理一下,把原贴和我整理的都发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arduino作为计时器控制MOS管?
航模电池直接供电?好想法,一般都是用大电容。

国外一个开源的,我把原件都用国产替换了,稍后整理一下,把原贴和我整理的都发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扛得住吗

可以的 5000mah 3s50c的就满足条件了

网友:
那可以焊电池了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