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6208天线长度

楼主(2019-03-15):
昨天装机的时候发现天线长度有点长,手贱剪了一截内芯,这个是内芯不是不能剪?接收机是6208,我量了一下手里的6303内芯是28mm,又把6208也剥成28mm,论坛搜了一下,从31-33mm都有人说,但是我量的就是28mm,难道6208和6303长度不一样?想问一下论坛里的大神,到底多长是对的,还有就是接收机信号是不是和天线总长没有关系,只和内芯长度有关系?

网友A:
厉害了,第一次看到有人嫌弃接收天线太长剪掉的,坐等高人回复

网友B:
露出内芯的部分是剥掉了外层屏蔽层的,就成为了天线的有效振子,有屏蔽层的部分只传输信号不发射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厉害了,第一次看到有人嫌弃接收天线太长剪掉的,坐等高人回复

强迫症患者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露出内芯的部分是剥掉了外层屏蔽层的,就成为了天线的有效振子,有屏蔽层的部分只传输信号不发射信号。

谢谢大神指导

楼主:
哪位大神能帮帮忙量一下手里的6208内芯长度,我好剥。

网友C:
6208 28MM

楼主:
引用 网友C:
6208 28MM

跪谢

网友D:
2.4G天线长度标准应该是31mm。
公式:
天线长度=波长/4,
波长=300/频率。

网友:
引用 网友D:
2.4G天线长度标准应该是31mm。
公式:
天线长度=波长/4,

如果是理论计算的话还要乘上缩短系数,实测的话就看仪表来修剪。

楼主:
引用 网友D:
2.4G天线长度标准应该是31mm。
公式:
天线长度=波长/4,

大神好

网友:
楼上两位说的没错,我日常3.1mm

网友E:
各款接收机的阻抗匹配都不一样,应该以原装长度为准,并不一定是标准的31mm
来自小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各款接收机的阻抗匹配都不一样,应该以原装长度为准,并不一定是不标准的31mm

同意

网友:
波长计算的时候是光速除以频率 因为信号在天线中传输速度不可能达到光速 所以要打个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