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Mobula7故障】非常匪夷所思的故障

楼主(2019-03-15):
一给油就自动锁定,
检查了两个多小时,一点头绪没有,
只发现了一些故障的规律
比如在给油门的状态下 手持飞机快速旋转就会自动锁定
光给油门不旋转不会自动锁
光旋转不给油门也不会自动锁
只要同时满足这两点就会自动锁
无论1s还是2s都一样,没有更改过飞控的设置(试过关闭加速度传感器 但并没有任何改变 于是又打开了) ,手动模式和自动模式都是这故障
希望各位有经验的朋友们能给点思路【已解决】更改电机方向保存退出,就好了, 多亏了群里一个大哥的一句话,他说检查下“电机顺序、转向、桨方向”,在这里再次表达感谢。
本想删帖,但没找到删除按钮,索性就放在这吧,兴许会帮到别的人呢。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46358484/

网友:
怎么情况下出的问题呢

网友:
这个应该是预防起飞失控功能开启了

网友A:
Mobula 7怎么开rssi的,折腾不出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obula 7怎么开rssi的,折腾不出来

哪种接收机版本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哪种接收机版本

Frsky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bula 7怎么开rssi的,折腾不出来

一开始就有  我用的天地飞的rd201w接收机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一开始就有  我用的天地飞的rd201w接收机

我的显示一直是10 不会变化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的显示一直是10 不会变化

配置里这个选项关闭,然后保存

配置里这个选项关闭,然后保存

配置里这个选项关闭,然后保存

网友:
哦哦,谢谢,一会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配置里这个选项关闭,然后保存

关掉直接显示0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关掉直接显示0了

什么接收机版本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接收机版本

dsmx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接收机版本

你是啥

网友B:
DSM版本是没有RSSI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DSM版本是没有RSSI的

真的假的

网友(2019-04-16):
引用 网友B:
DSM版本是没有RSSI的

说刷xm固件会有ri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