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8 无副翼陀螺仪接线问题

楼主(2019-03-15):
请问第五通道陀螺仪的那跟线,能不能不接在接收机上呢,我感觉接了也没啥用啊。我也不知道如何利用遥控器的第五通道,实时调节锁尾的感度啊。

网友:
我是不接的

网友:
其实你细心电看下精华帖里面  讲这个的 一大堆

网友:
接了这根线,遥控器可以控制感度

网友:
我接了五通道,却从来没有使用过

网友A:
调参软件右侧激活频道选择里面有个辅助选择就是5通道控制尾巴感度  个人觉得还是不用的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调参软件右侧激活频道选择里面有个辅助选择就是5通道控制尾巴感度  个人觉得还是不用的好

能说说为什么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能说说为什么吗

如果你选择遥控调整感度就必须是旋钮开关,然后每次起飞前要注意旋钮是不是调过不是很麻烦吗我觉得试机的时候用遥控还是比较方便调整好以后记住是多少感度在换回软件调整感度比较安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选择遥控调整感度就必须是旋钮开关,然后每次起飞前要注意旋钮是不是调过不是很麻烦吗我觉得试机的 ...

我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控,但感度的调整不是必须用旋钮的,特技开关的每一个档都能单独设定相应的感度的,激活5通道在控里调整尾巴感度还是很方便的

网友:
不同转速下不同感度  飞机状态更好

网友:
我接了,现在才知道这根线是调尾巴感度的,一直没用过。。飞微型直升机就设置3档调节尾巴旋转快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控,但感度的调整不是必须用旋钮的,特技开关的每一个档都能单独设定相应的感度的, ...

富斯i6,刚刚入门特技开关的每个档位调节感度是啥意思?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富斯i6,刚刚入门特技开关的每个档位调节感度是啥意思?

每一档的转速不同都可以设置相对应合适的尾巴感度,转速高的相对的尾巴感度就低一点,转速低的尾巴感度相对就高一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每一档的转速不同都可以设置相对应合适的尾巴感度,转速高的相对的尾巴感度就低一点,转速低的尾巴感度相 ...

你是说用三段开关控制?真心不懂

网友:
SBUS接收机的飘过~!只要我在调参页面打开5通道辅助就行了~!VBAR或者K8的感度在FUTABA的控上就从来没准过,永远对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每一档的转速不同都可以设置相对应合适的尾巴感度,转速高的相对的尾巴感度就低一点,转速低的尾巴感度相 ...

那对应的,电调必须有定速功能吧,

网友:
选风格或调感度的,我接了,也基本没用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对应的,电调必须有定速功能吧,

有没有定速的都是用油门曲线,用定速的油门曲线就一条直线,没定速的油门曲线就用v型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是说用三段开关控制?真心不懂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