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倾转翼 接线方式

楼主(2019-03-15):
大家好 1.关于倾转翼,翅膀那接线方法解说 我是一边翅膀 翅膀舵机 倾转舵机 加2个电调 单独bec供电 快拆头那我是这样定义的 1.1 2个电调4根线 两正两负分别,两正并联到一个大头针。1.2 两负并联接一个大头针。还剩下5根下针 我接了4根信号一根负极。1.3 另外一边也是这样 那就有10个小针头 接到飞控上 我按帖子上的定义去接但是有一边的翅膀 不知道接那 怎么定义 垂起副翼 和v尾两边应该打杆应该是一起运动的 但是我的这个就不知道干嘛 他就一边翅膀有反应 另外一个翅膀 接多出来飞控口他就乱动 还不平 。2 有人就说 我这种接线法不对 整机上一个10v的bec就可以 那我前辈是这样说的 一个翅膀4根信号 两个舵机正极并联一根小针 两个电调正极并联一个大针 6个负极并联一个大针   我又不想重新拆开han 不知道自己这个接线对不对 要是对的话 希望有前辈来解答一下 这样我就不用改布局了 没办法的话 我也只能改了 可怜

网友(2019-10-03):
你好,本人新手一枚!请教各位老大,我刚购了一个自由者2100也是前2倾的,但是我还没搞明白飞机翅膀的两个电机的电调和一个侧翼舵机还有一个倾转舵机这几组线是怎么个接法???
正需要这方面知识!学习学习!!

网友:
你在表达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