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 v3飞控选SBus模式,电路上是否需要短两个点?看图

楼主(2019-03-15):
如下图,焊接右边标注的三个点,接上接收机,发现在调参软件FB里遥控器舵机设置无反应,后来仔细看,发现旁边有个三个焊点,上面是PPM,下面是SBus,中一个空白点,是不是选择SBus,是不是要把SBus和中间那个点焊在一起才有用?

楼主:
感谢,我也发现了这个,淘宝商家的资料是一点都不给,问他会让我发回去检测,我也是醉了

网友A:
不需要短接,默认就是sbus模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我也发现了这个,淘宝商家的资料是一点都不给,问他会让我发回去检测,我也是醉了

淘宝的客服不是模友,资料要自己论坛慢慢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短接,默认就是sbus模式

不短接没信号,今天短接了,OK~

网友:
要短接的,我开始也没注意,调了好久飞不了,后来短接了那个焊点,马上就有信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