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大疆精灵3se无人机,摄像头乱摆、电机过载故障大慨出在那个部位?

楼主(2019-03-15):
如题,有一台大疆精灵3se无人机炸机后,出现摄像头乱摆、电机过载故障。请教各位师傅:问题究竟出在那个部位?(排除出在云台主板的可能,因为已借用可用的云台试过)

楼主(2019-04-16):
换过镜头排线和r轴精密电位器后镜头不乱摆了,但摄像头每次开机都是歪的。进入镜头自动调校项可自动校正,但重开机后镜头又是歪脖子的。请教各位师傅:该从那里入手修理?谢!

网友:
轴承坏了,换掉就可以了

楼主:
换过轴承,无关!

楼主:
自助寄去深圳大疆修理部,要价:1030元。你信吗?!

楼主:
还有截图........

网友(2019-05-18):
大疆1000多,我修100多搞掂,你信不

网友(2019-06-30):
不在保的机器不能送大疆维修,维修价格近买新的,基本都这样。镜头乱摆的故障主要原因----,有动力首先证明驱动部分是好的,问题主要是轴压力不均匀造成的。所谓轴压力是指驱动板下面的哪颗螺帽,螺栓就是轴了。这颗螺帽是调节轴压的关键部件。大部分镜头乱摆的故障都是因它而起,就算没有摔过只清理、拆卸过都可能引起乱摆故障。唯一的解决办法只有反复试验找到最佳位置,我试验那个螺帽多、少旋转1/4圈就会不正常!!估计这个螺钉有一个最佳的力矩。最麻烦的是3个轴都要调好才能真正恢复正常。摔过的就难说了,一般是轴有少许变形。

网友A:
最好找一个带力矩显现的内六角扳手,重新将3个轴力矩调成一致。再慢慢调松紧程度,找到最佳位置。判断镜头最佳运功状态的方法是看自检动作连贯一致,中间无任何多余动作。部分不佳的镜头会出现偏头、后再定位的现象,都属于力矩不平衡造成的。

网友B(2019-11-23):
引用 网友A:
最好找一个带力矩显现的内六角扳手,重新将3个轴力矩调成一致。再慢慢调松紧程度,找到最佳位置。判断镜头 ...

朋友你好,可以加你的微信号吗,请教精灵云台乱转的问题,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朋友你好,可以加你的微信号吗,请教精灵云台乱转的问题,谢谢了

小问题,哪有这么复杂,你信不信我3分钟修好

网友:
你说的我信,我的飞机已经修好了

楼主(2020-02-07):
@放开件猪扒,100元能修好,请给维修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