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时把小零件带下来了怎么办?

楼主(2019-03-15):
还有救吗?

楼主:
能找谁帮忙焊上吗,修手机的可以吗?

网友:
找个修手机的用风枪焊上去就行了。

网友:
解铃还须系铃人

网友:
镊子按住,烙铁尖一边点一下。不分方向

网友:
用烙铁焊上去需要点功底的,还是去找修手机的用风枪吧,吹一下就上去了

网友:
可以用放大镜看着,再把这个贴片用烙铁焊回去,当然用热风枪更好了。

网友:
很简单,焊上去就行

网友:
找厂家寄回去最保险

网友:
很简单,镊子尖按住原件,烙铁尖两边分别点一下。

网友:
施工空间充足

网友:
有细尖头和细镊子就可以半

楼主:
刚才找了楼下修手机的,技术不行,试了一下就没敢让他焊了,回头去中关村看看有没有能焊的

网友:
再焊回去,用刀型烙铁,300度左右,把焊盘的锡刮平,用镊子夹住放在焊盘上,先焊一边,然后再焊另一边,看准别手抖,慢点细点心,没问题。

网友:
一个小电容而已,自己焊一下就好了,不用怕温度太高,往上焊就行,建议用刀头同时融化两边焊点再把电容放上去按住电容撤走烙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