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6充电器模式切换不了问题请教

楼主(2019-03-16):
充电器前天还正常用,手欠,不知怎么的,模式从H2调成H3了,
H2是自动充电模式,H3是放电模式,放电模式需要外接保姆,
我没有保姆,是不是因为没有保姆加上程序BUG,调过去就调不回来了
按说明书调,模式选项就到不了切换模式的状态
请问哪位大侠了解怎么回事吗?

网友A:
你还有助货的说明书?拍几张说明书看我看看,我也是用这款充电器。

网友B:
这是哪个版本的,最新的吗?没见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哪个版本的,最新的吗?没见过

最老版的,我都还有台

网友:
返厂维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还有助货的说明书?拍几张说明书看我看看,我也是用这款充电器。

百度文库看的说明书
https://wenku.baidu.com/view/d4d9e71dc5da50e2524d7f96.html
可是没解决问题

楼主: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p;extra=&page=1
翻了一下老贴子,这UN A6真是个神秘的家伙
一款保有量挺大的家伙,网上查半天不知道谁做的。

楼主:
返厂都不知道往哪里返啊

楼主:
通过一通狂按按钮,模式调过来了,现在怀疑是按钮触点问题,所以调试的时候不听使唤,
买了十个新按钮,准备把按钮换了。

楼主:
把按钮换了,工作正常了,换起来还真是头疼,两块板之里焊起来的,解焊好麻烦

网友C:
引用 楼主:
把按钮换了,工作正常了,换起来还真是头疼,两块板之里焊起来的,解焊好麻烦

焊接有没有拍图啊,我的A6感觉也是按钮坏了,叶也准备换按钮

楼主:
引用 网友C:
焊接有没有拍图啊,我的A6感觉也是按钮坏了,叶也准备换按钮

没特意拍图,拆开外壳看,步骤还是比较明显的

扣钮是12*12厚5mm的。
蓝圈里的连接器是两块板间连接用的,解焊我是用烙铁干的,如果有热风枪可能会好很多。
解焊了,拆四个螺丝就把板拆下来了,再拆换按钮就简单了。
这相片是拆开清灰时拍的,A6还是蛮经造的,这么用也还没出大毛病。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特意拍图,拆开外壳看,步骤还是比较明显的

扣钮是12*12厚5mm的。

多谢多谢

网友(2019-05-30):
新版的A9通过切换充电的模式组,就可以了,偶数充电,奇数放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