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充电器无法充电问题

楼主(2019-03-16):
上周六下单了3块4S电池,一块1500毫安和两块1300毫安的,收到货迅速拆开拿出了等待已久的B6充电器,XT60接上,平衡头接上,开干,设置好充电模式为平衡充,电流1.5安,电压14.8V,充电开始, 2秒后B6蜂鸣器就拼命的叫唤不停,屏幕显示vol err,第一反应是没有插好平衡头,重新再来,还是一样,换块电池再来,还是一样,再换一块电池,还是一样,无语了,直接火冒三丈了,好吧,4S不让平衡充,还是换回3S充电,恩,没有问题,3S充电正常。看来是这个B6充电器无法平衡充4S电池,估计是充电器有问题,拆开看看吧

就是这个样子的

有个元件坏了,不知道是不是三极管,有没有哪位知道的,告诉我,我可以自己换这个元件

网友A:
问问厂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问厂家

没有厂家电话,X宝买的,拆开就不保修,还是我自己修吧,但是需要知道这个是什么元件的什么型号?

楼主:
不得不爆料这个X宝的店家是成都牛牌航模店,刚刚和店家要厂家电话,他们直接回复是厂家不针对个人服务,垃圾店铺,垃圾服务,强烈呼吁模友不要再去这家店购买任何产品

网友:
还是ichargen原版靠谱。

网友:
不知道你说的店是不是我买的那家,有些店是自己订制的东西,自己也不一定会修。根本就没有厂家。

网友:
B6好多版本

楼主:
决定不修了,今天晚上再次测试4S无法平衡充电,只能普通模式充电

网友:
零件上面有编码的啊?用放大镜看看

网友:
我的也是最近出问题了很烦,然后换了bc168

网友(2019-08-08):
好像是个PNP 40V200mA 贴片三极管,上面印着c3NZ1

网友:
还应该检查下连着这个三极管的电路上的元件有没什么问题,有时运气好,就可能只是这个三极管坏了,

网友B:
我最近也是在折腾这个B6,好像是80w版本的,CPU表面无字,但大小、针脚和atmega32一样,但左边那个貌似升级接口的6针和60w版本升级针在右边的电压不一致(定义不一致),感觉这个CpU好像不是atmega32。有没有知道这个cpu 芯片型号朋友啊?谢了!

网友:
可以升级的60wb6主板

网友: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2.0.0.25232e8daKnxFz&id=19154863315&_u=92kf42og6acd
我是在這家買的
你可以拿˙到這邊修

我沒辦法 一個B6裸机  他才賣 47元

我是台灣的   壞了 我只能在買  送修不划算 光是運費 比買還貴

你可以 送修 問他看看
服務不錯

网友C(2020-02-20):
引用 网友B:
我最近也是在折腾这个B6,好像是80w版本的,CPU表面无字,但大小、针脚和atmega32一样,但左边那个貌似升级 ...

你买的是淘宝哪一款

网友:
一代经典的充电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买的是淘宝哪一款

我是闲鱼上收来折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