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人的练习门

楼主(2019-03-16):
上淘宝转了一圈,穿越门动不动就几百的,买个十个八个的那还得卖个肾,还是自己动手吧。
先去楼下搞门窗装修的试做了两个地丁,

结果10块钱搞定2个地丁。
又来到了隔 壁的线材铺,线管只有2.7米的,4块一根,先买一根试试。

再去买最便宜的布,10快一米,可以裁剪称四段,一根门用两段刚好2米。然后直接缝在线管上。

楼主:
最后做好量了一下,宽1.8,高1.1,当然还可以自己调节,成本一个门是19块,还实惠吧

楼主:
假如能买到3米以上的线管最好,1.1米有点矮了。

网友A:
这个练习门结实吗,会不会机机一撞就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练习门结实吗,会不会机机一撞就断了?

线管韧性很强,肯定砍不烂,试飞2天了

网友B:
商家会找你麻烦的

玩笑玩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商家会找你麻烦的

别怪我,怪我穷

网友:
实用啊!赞一个

网友C:
老哥,地钉能给我做个不?我的有个失踪了

网友D:
我就想问问你直接把练习门插在草地上,环卫或者城管会来找你麻烦不

网友E:
我出30元,帮我做几个呗

网友F:
引用 楼主:
假如能买到3米以上的线管最好,1.1米有点矮了。

买个直接头,两根3M线管连接起来不就6M了吗!别忘了在接头那里涂点木工胶或AB胶,不然打弯时接头会脱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就想问问你直接把练习门插在草地上,环卫或者城管会来找你麻烦不

不破坏草地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出30元,帮我做几个呗

快递太贵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买个直接头,两根3M线管连接起来不就6M了吗!别忘了在接头那里涂点木工胶或AB胶,不然打弯时接头会脱出来 ...

地丁上的管子的直径是按线管对应的尺寸做的,滑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哥,地钉能给我做个不?我的有个失踪了

淘宝上有卖7-10块一个,我就是照着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淘宝上有卖7-10块一个,我就是照着做的

关键字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