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4v3飞控连接bn880gps

楼主(2019-03-16):
买的f4v3板飞控和bn880gps。网上搜不到怎么接线,求助各位大佬。另外这个gps能否直接插到飞控的6pin接口上。

就是这个接口

网友:
tx和rx对调接,动手能力强不强就看你了,我只能帮你到这里

网友A:
红色框框接gps,蓝色框框接罗盘。

注:
1、gps  rx接tx,tx接rx
2、BN880 GPS按箭头指向安装必需 CW270FLIP

还有这个F4v3和880的接线图网上大把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色框框接gps,蓝色框框接罗盘。

注:

我就是想不通模块上的一对tx,rx接口怎么接到飞控上两对tx,rx接口的。罗盘和gps是共用一个rx,tx接口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是想不通模块上的一对tx,rx接口怎么接到飞控上两对tx,rx接口的。罗盘和gps是共用一个rx,tx接口的吗

1、两对(好像也不止两对)是可以外接其他设备,什么超声波声纳的,不过f4v3就只能设置4个数据端口,一个usb、一个接收机,然后再加gps和罗盘又各占一个就没了吧。
注:这只是我个人观点,如果有误的话请大神帮我指出。
2、罗盘数据和gps不是公用的,只是电源公用而已,罗盘接线的话SAD接SAD,SCL接SCL。

网友B:
罗盘不是接tx rx的是接sda 及scl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红色框框接gps,蓝色框框接罗盘。

注:

我的bn880按图示方向装的时候,没有设置mag的方向为270,机鼻指向正北的时候heading是显示0度啊?到底heading0指向哪个方位才是正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bn880按图示方向装的时候,没有设置mag的方向为270,机鼻指向正北的时候heading是显示0度啊?到底hea ...

我安装方向按照GPS的方向,只是在飞控设置CW270FLIP,我也是看了这帖子才这样设置的,帖子也有说INAV2.1版本已经修复了,你可以去看一下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highlight=inav

网友D:
怎么接GPS和飞控说明不一样

网友:
把GPS的的RX接到飞控的Compass/GPS接口,注意RX要接TX,TX要接RX,如果有地磁的话,SCL接SCL,SDA接SDA,VCC接VCC,GND接GND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么接GPS和飞控说明不一样

这个是f4 pro,接口定义和f4 v3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罗盘不是接tx rx的是接sda 及scl

感谢,按这个图接好了,正常使用

网友E:
dalao,目前我也在弄BN880GPS,但现在INAV一直是显示不出GPS,只显示了罗盘,RX,TX我也反着接了,5V和GND也接对了,但就是没有反应,端口也试了好多次了,请问CW270FLIP是什么东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dalao,目前我也在弄BN880GPS,但现在INAV一直是显示不出GPS,只显示了罗盘,RX,TX我也反着接了,5V和GND也接 ...

网友:
谢谢楼主,另外我这里一直搜不到星是怎么回事?
地面站上的蓝灯也亮着,就是偶尔会变红然后又变蓝了

网友:
不好意思,看错人了

网友:
谢谢dalao,现在GPS的端口总算好了,但我这里一直搜不到星?
地面站上的蓝灯也亮着,就是偶尔会变红然后又变蓝了

网友:
uart6 把接受打开,亮红灯表示接线接烛不良或接错线

网友B:
搜星到空旷地方试试, 屋内不行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搜星到空旷地方试试, 屋内不行的

但是我跑到窗口也不行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但是我跑到窗口也不行啊

搞好了没有兄弟。我也是你这情况,一会蓝一会红 老是滴滴滴

网友G:
f4 飞控接外接罗盘的时候不用加上拉电阻吗?我的ominibus f4 v3怎么接罗盘都没用,检测不到,外文网站说是要接上拉电阻

网友:
不用加上拉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F:
搞好了没有兄弟。我也是你这情况,一会蓝一会红 老是滴滴滴

我现在好了。首先连接口要设置对,RX对TX,TX对RX

然后是端口设置,波特率要设置9600

第三是要打开配置

第四要把机子放到窗口或空旷的地方等上1到5分钟左右,gps的冷启动要30秒,如果有楼房干扰,搜星的时间要更长

最后你会看到OSD中GPS的星数不再为0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f4 飞控接外接罗盘的时候不用加上拉电阻吗?我的ominibus f4 v3怎么接罗盘都没用,检测不到,外文网站说是 ...

试试我说的

网友:
好有这个不要忘记

网友:
不好意思,图片发错了,还有这个,不要忘记罗盘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