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NAV的光流和声呐,求助

楼主(2019-03-16):
想玩玩inav的光流,和定高
买了个原子家的pmw3901和VL5301结合的模块
接好线后发现不认光流和测距仪
第一次这样玩
飞控设置里面就配置界面传感器选择了一下
不知道启动IIC和spi还需不需要其他设置
懂的大神来说一下
这是卖家的模块资料

我的接线图,供电图中没画出,模块需要3.3V,所以我走的是DSM接收机那边供电

飞控不认两个传感器

传感器型号已经设置,但是其他地方要不要改我不知道,固件已经最新

网友(2019-06-20):
解决喽木

网友(2019-07-25):
解决了吗????????????

网友:
还没看到有人成功过,关注

网友:
用原子的飞控和他的地面站吧 F4V3和BF不支持吧

网友A(2019-12-30):
最后怎么解决的,发表一下经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怎么解决的,发表一下经验吧?

近期看到matek有卖的模块,150解决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近期看到matek有卖的模块,150解决问题

能详细说一下你解决问题的配置吗?是不是需要matek的飞控,像uart口比较少的omnibus飞控,要连接接收机、罗盘、GPS等,好像就没有多余的端口接光流了,另外,接了光流后,气压计还有必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详细说一下你解决问题的配置吗?是不是需要matek的飞控,像uart口比较少的omnibus飞控,要连接接收机、 ...

需要matek的光流,直接几根线连飞控一个串口就行,淘宝界面有说明的,omnibus可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需要matek的光流,直接几根线连飞控一个串口就行,淘宝界面有说明的,omnibus可用

我的omnibus飞控,uart1接了GPS,uart3那个位置接了罗盘,uart6好像接了接收机,在inav上,好像只显示这三个端口,不知光流该接哪个位置,你是接哪个位置?
另外,接了光流后,悬停定高效果怎么样?

网友:
我也是看了有激光雷达传感器 才转战inav的 不过我买的是MATEK 光流计 只接4根线 INAV里也点亮了 但不知是哪个模式开起 INAV全是英文看不懂 查了好多教学都是老板本的 还搞出了别的问题 现在只有等能发帖了问问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需要matek的光流,直接几根线连飞控一个串口就行,淘宝界面有说明的,omnibus可用

老大请教下,
1.这个光流可以定高定点。模式里只有(NAV ALTHOLD),是不是只要开启(NAV ALTHOLD)定高和定点都能完成………
2.我的四轴没装GPS,能不能靠光流和气压计完成超2米高的定高定点?
3.开启NAV ALTHOLD模式,四轴突然爬高一节,大概有1米多……

楼主(2020-01-29):
引用 网友B:
老大请教下,
1.这个光流可以定高定点。模式里只有(NAV ALTHOLD),是不是只要开启(NAV ALTHOLD)定高 ...

1,althold只是高度保持,需要同时开启定点,两个同时起作用才能完成定点
2,建议室外用GPS定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1,althold只是高度保持,需要同时开启定点,两个同时起作用才能完成定点
2,建议室外用GPS定点

老大,莫非3901光流自带的定点功能,必须和GPS一起才能用?光流数据只是辅助GPS数据用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1,althold只是高度保持,需要同时开启定点,两个同时起作用才能完成定点
2,建议室外用GPS定点

咋感觉光流定高不是很靠谱,开启后老在一米范围来回浮动,理论上说光流的激光定高应该精度很高的!莫非也是气压定高的辅助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咋感觉光流定高不是很靠谱,开启后老在一米范围来回浮动,理论上说光流的激光定高应该精度很高的!莫非也 ...

alt会不会还是气压计的数据

网友:
引用 楼主:
alt会不会还是气压计的数据

怎样设置是用气压计,还是光流的数据?

网友B:
引用 楼主:
alt会不会还是气压计的数据

应该是 光流的高度数据……定高基本搞定,定点有些问题,在没有GPS的情况下,开启光流定点,X.Y轴方向飞机就开始乱跑,明显能感觉到光流已经在调整飞机姿态了,需要研究下NAV姿态调整的pid了………

网友:
不是说出我一个电流计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 光流的高度数据……定高基本搞定,定点有些问题,在没有GPS的情况下,开启光流定点,X.Y轴方向飞 ...

搞了4-5天终于搞定了,在没有GPS和气压计的情况下测试成功,感觉这个传感器有些鸡肋,开启后定点还行,定高有点低,50公分,满油门1米.......(说明书上说最高两米,不知道哪里设置有问题,相关资料不好找。)

网友B:
引用 楼主:
alt会不会还是气压计的数据

搞了4-5天终于搞定了,在没有GPS和气压计的情况下测试成功,感觉这个传感器有些鸡肋,开启后定点还行,定高有点低,50公分,满油门1米.......(说明书上说最高两米,不知道哪里设置有问题,相关资料不好找。)

网友:
光流本来就是用来定点的吧,加了激光测距之后,应该是可以定点定高,但是高度是有限制的,一般也就两米左右的高度能够定高,太高了光流基本就没啥用处了,貌似光流一般是用在室内没有gps信号的时候来定点的。

网友(2020-04-07):
原子家的这个光流模块只支持spi通信。。。唉说多都是泪,我重买了一个matek的光流

网友:
某山口盗版的技术越来越不要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搞了4-5天终于搞定了,在没有GPS和气压计的情况下测试成功,感觉这个传感器有些鸡肋,开启后定点还行,定 ...

请问你如何开定点的?我装了光流之后只能开定高,一设置定点模式就提示导航不安全,不能解锁

网友(2020-07-21):
我也用f4v3飞控,请教一下咋样安装spi接口的3901光流。

网友(2020-09-18):
引用 网友B:
搞了4-5天终于搞定了,在没有GPS和气压计的情况下测试成功,感觉这个传感器有些鸡肋,开启后定点还行,定 ...

我用的MATEK光流计,设置的都没问题,INAV地面站里传感器数据也正常,就是定不住。您知道什么原因吗

网友:
各位知道inav中设置未验证怎么解决

网友(2021-02-02):
我的f4v3飞控刷了inav中文固件,把光流传感器都装上了,也设置了定高定点,但是就是定不住,定高还好,基本可以稳定住,定点的话,就会向一边漂移,楼主是怎么设置能够定点的。按照论坛里面的修改了光流的pid参数,但是定点就是搞不定,室内室外都试了,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