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打印个穿越机架

楼主(2019-03-16):
3D打一个穿越机

春节没出行,闲来无事,想起一直在琢磨3D打印机架。
3D打印。好处是来得快,创意空间大,损毁后修复简单。缺点也是显而易见,强度欠佳,不耐高温,重量偏大。但这都不妨碍折腾,各个网站成百上千的多旋翼3D打印机架成品就证明了这点。
要试试,试了才知道,由此设想做一款:结构简单,组装容易,更换方便,美观实用的穿越机。

1. 大家一般都在用PLA,只要控制得好,相对来说,就够结实,够轻巧,关键是温度影响。普通PLA60-70度就失去机械强度,这很糟糕,但可以规避。
2. 碳纤机架为保证强度,机臂用板材,一般都较厚较宽,宽度影响了下洗气流,这点要尽量克服。
3. 减震对飞控很重要,想办法在机架上做文章。
4. 电池放在旋翼平面下方更有利于稳定飞行,但要保护好。

基于这几个要点,尝试一下,整个250的比较合适

a. 发热电装主要来自马达、电调、图传发射,后两者用塔式结构,基本可以规避,电机要固定在机臂上,办法是电机座用一小段碳板,隔绝热源。

b. 机臂采用对称翼型竖放,最宽截面控制在5-6毫米,最大限度减小下洗气流阻力,同时在上面集成了脚架。

c. 电装平板直接装在减震条上,且方便装卸。平板上采用热压M3螺孔,简化了电装固定。
6mm空芯硅胶管减震驳接结构

M3X3X4嵌入螺母

加热

热压进主板

压好的样子

组装好的打印件

d. 机身包括了电池仓,做好触地保护。有绑扎魔术带穿孔,可容纳1800/4S2200/3S

如果不用塔式电调,还可以把分体电调放在这里(已预留了散热通风口):

组装好的主机架

全套机架含所有紧固件,全重114克,比早期的碳纤机架还轻,可以接受。

实测250整机,分体电调,1800/4S电池。起飞全重550克。
简单试飞了一下,比较满意,因条件所限,无法大量测试。
希望有条件、有兴趣的朋友也来试试。
抛砖引玉了,期待有更多更好的打印机架!

网友A:
感觉马达规定的地方有点脆弱啊。。。

网友B:
用的ABS还是PLA?

网友C:
飞控和摄像头有点危险啊

网友:
重在开心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控和摄像头有点危险啊

本来是要加个顶罩的,考虑重量问题,所以还没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的ABS还是PLA?

普通PLA,毕竟还在验证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马达规定的地方有点脆弱啊。。。

做过破坏性试验,够结实

网友D:
电池内置,摄像头飞塔外露的设计....楼主穿越飞了多久啊?

网友E:
lz用的什么3d打印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池内置,摄像头飞塔外露的设计....楼主穿越飞了多久啊?

肯定要加保护罩,测试中没有来得及做,见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用的什么3d打印机

CoreXY结构打印机,改装了一下,远程改近程,打印质量提高了不少,但速度就得牺牲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CoreXY结构打印机,改装了一下,远程改近程,打印质量提高了不少,但速度就得牺牲了

谢谢,看着确实不错

网友F:
电机碳板不能整体装在机壁上吗?用两个螺丝固定这样看着容易折断

网友(2020-12-07):
引用 网友F:
电机碳板不能整体装在机壁上吗?用两个螺丝固定这样看着容易折断

有同样担心

网友:
脑瓜子都是外露的,飞就算了,这豆腐脑一炸就稀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