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130无反应

楼主(2019-03-16):
k130今天无缘无故舵机整体突然像上动了一下。然后灯不亮了无反应,是电调烧了还是。。无炸。正在调螺距

画圈这个发热对吗

。。

网友A:
和我的一样,现在舵机力很小,有两个一阵阵的又不动。你现在解决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我的一样,现在舵机力很小,有两个一阵阵的又不动。你现在解决了没有?

没。发了两个新电调一个陀螺仪。还没到估计是烧了。舵机换了6个后来买的副厂的。

网友B:
我小炸了一下 电调烧了MOS 买了个新的电调 接收机也不亮灯了正在漫长的返修当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小炸了一下 电调烧了MOS 买了个新的电调 接收机也不亮灯了正在漫长的返修当中

为什么大家都烧电调,是不是质量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发了两个新电调一个陀螺仪。还没到估计是烧了。舵机换了6个后来买的副厂的。

其实蓝箭的舵机也感觉很垃J,我飞了一个起落,后面就调机,然后都坏了两个,真无语

网友:
你好 楼主 你联系 伟力XK 售后 售后QQ 3057846172   售后电话 4009303777

网友C:
伟力的电子设备太垃圾,我的120烧过主板,电调,舵机,连电机都烧过。就没见过这么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伟力的电子设备太垃圾,我的120烧过主板,电调,舵机,连电机都烧过。就没见过这么烂的!

我130电调。110的电机。都烧了。电调无力

网友D:
楼主,你们换电子设备是用电烙铁自己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们换电子设备是用电烙铁自己换吗?

恩。必须的

网友:
110 可以了 那个v950 垃圾到你怀疑人生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必须的

买哪种比较合适?

网友E:
还准备入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准备入手。。。

新机坏了,售后管!炸机不算。。

网友F:
引用 楼主:
新机坏了,售后管!炸机不算。。

飞的过程中坏了导致炸鸡扎个办

楼主:
引用 网友F:
飞的过程中坏了导致炸鸡扎个办

那就不知道了。。

网友(2019-05-20):
跟我的情况一样,是电调烧了么?